[其他] 这是玻璃封装的电容吗?224Z 8910 E5

楼主(2020-03-30):
如图所示,这是玻璃封装的电容吗?这种封装的意义是?
标识为224Z 8910 E5
万用表测量 容量180nf左右

网友:
不知道,尝尝吧

网友A:
这是在传真机里面拆的吧?这种玻璃管子基本都是出现在电话端口那里。

网友B:
你测量一下他的电阻值,这好像是玻璃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传真机里面拆的吧?这种玻璃管子基本都是出现在电话端口那里。

很老的一个Mexico产的老通信设备的电源板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一下他的电阻值,这好像是玻璃封电阻?

阻值1M以上变化到超出万用表2M量程

网友:
这个应该是玻封双向放电管,里面是对装的管芯,压敏器件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一下看看

网友:
玻封气体放电管

网友C:
玻璃放电管,线路避雷器。

电话交换线路上的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
玻璃里面封个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璃放电管,线路避雷器。

电话交换线路上的比这个大多了。

好老的气体放电管,沧桑。。现代的陶瓷气体放电管比这个美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