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开?

楼主(2020-03-30):
第一个 2258G 这个颗粒型号K9DMGY8SCC和K9OKGY8S7C   ID是一样的然而软件不能识别出来,我也搞不懂!小白求解惑!   第二个这个2246XT主控没有固件求大神适配一下不胜感激!

这个呢2246XT的主控没参数然而2246EN有参数不知道哪位大神帮忙适配一下!

网友:
1、58G配三星3Dv3这个的开卡包是网友自己改出来的,目前有BUG,就是点AUTO带不出来颗粒,解决办法是手动选择。
2、46xt配8S7D这个,Q0405A就可以开,而且速度不错。
3、第三个46xt配闪迪的这个,把ID和CE表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
这个16ce的dmg可不是一般工具能开出来的,需要找上古的2d tlc配三星2254g才能开,这个颗粒脾气很怪,明明是3d颗粒,开出来读取500写入100(双贴dmg,共512GB),最下面那个是闪迪Sat定义的,id估计同ddl但是打不开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