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XT 3.3V跳线位置[已解决封贴]

楼主(2020-03-30):
ID识别的问题自己解决了(乌龙,装错颗粒了),问一下这个颗粒是否支持土狗(测试过了不支持),如果支持,这个板子的跳线在什么位置,谢谢

另外ID设备这样是正常的吗?

现在开卡提示坏块过多,但是我在CBM2199上测试,颗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能过读写测试

封贴,开卡成功了
在CBM2199上测试OK,然后再清空才能在2258XT上开卡……

网友A:
这个颗粒双电压的,id不一样没关系,只要能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双电压的,id不一样没关系,只要能开就行。

应该是对应的工具找不到,目前

网友A:
楼主,我感觉你闹乌龙了。
你这个颗粒的ID明明是7DDL的ID,58xt是不支持的,根本不是8T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感觉你闹乌龙了。
你这个颗粒的ID明明是7DDL的ID,58xt是不支持的,根本不是8T23。 ...

厉害了,这些少见的颗粒你也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这些少见的颗粒你也了解

这么多ID我可背不出来,我也是根据ID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ID我可背不出来,我也是根据ID查的。

这个技能我还不会,所以觉得很神奇。我一个芯邦2099的主控的扩容盘还未搞好。在坏之前看到的颗粒是SDTNQCAMA-008G,我猜可以是SANDISK的,不知道怎么查ID

我已经设置了服务器查询,还是说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感觉你闹乌龙了。
你这个颗粒的ID明明是7DDL的ID,58xt是不支持的,根本不是8T23。 ...

没错,抓了一个颗粒焊接上,后来发现错的
工具也从老毛子的网站上找到了,能正常识别支持,但是开卡提示坏块过多,可我用芯邦CBM2199测试没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能我还不会,所以觉得很神奇。我一个芯邦2099的主控的扩容盘还未搞好。在坏之前看到的颗粒是SDTNQCA ...

你这个版本已经不能用了,最新的是1.8.0.29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版本已经不能用了,最新的是1.8.0.29

也下载了,料号查询出来是西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抓了一个颗粒焊接上,后来发现错的
工具也从老毛子的网站上找到了,能正常识别支持,但是开卡提示坏 ...

老毛子的网站是什么地址了我没有保存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能我还不会,所以觉得很神奇。我一个芯邦2099的主控的扩容盘还未搞好。在坏之前看到的颗粒是SDTNQCA ...

这种查询方式不对,如果是芯片丝印,你在料号里查询
但是很多颗粒会打磨不一定100%准确
你贴到板子上,拿检测出来的ID,在ID里查询最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查询方式不对,如果是芯片丝印,你在料号里查询
但是很多颗粒会打磨不一定100%准确
你贴到板子上,拿 ...

那个俄罗斯DOS下看颗粒工具的网站什么地址了?

网友C:
土狗跳线一般好像都是R23吧。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俄罗斯DOS下看颗粒工具的网站什么地址了?

DOS查看ID?
那个是群联的工具吧,量产吧就有叫flash id你找一下

网友D:
说了这么多,2258XT能开DDL?
3D 颗粒哪个是3.3V的?
搞笑呢?水帖都不用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了这么多,2258XT能开DDL?
3D 颗粒哪个是3.3V的?
搞笑呢?水帖都不用这样啊 ...

看这个,看这个,哪里是DDL的颗粒了
你可以只看楼主贴啊
可以的话看下8楼

再说我2008年的帐号,我发水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狗跳线一般好像都是R23吧。你可以试试

试了,颗粒不支持土狗

楼主:
开卡成功,封贴

网友:
开完闪存ID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