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为啥 没有人把汽车空调改装在家里,比如蚊帐里面

楼主(2020-03-30):
如果有人做成小空调,便携式的,会不会市场火爆。
估计市值在6000万亿左右。毕竟中国15亿人口,有10亿人在外面流动。这10亿人其中有5亿人需要空调,一台买1000元的话就是5 000 000 000 000。是不是很可观。

网友:
噪音啊……头不疼么……

网友:
功率问题吧,还有供电?

网友:
汽车空调几乎就是跟车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机壳、动力、控制这些离开车体以后都要解决。

网友:
采用压缩机方案的移动抽湿机不就是小空调了吗。也没见多少人喜欢。

网友:
你淘宝搜一下蚊帐空调

网友:
有10亿人晚上在外面搭帐篷睡么???

网友:
你这是个重复帖子吧

网友:
汽车空调是用发动机带动的,你要改成220V不太容易,效率可能大打折扣,做在蚊帐里面的空调不是有了吗?楼主凹了

网友:
淘宝坐式空调扇孩子。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撸风扇

网友:
汽车空调一套3000~4000块钱旧的别想了坏了才会拆下来,家用空调新的1500~2500块旧的500~800左右,哪个合适??

网友A:
汽车空调大概相当于5P的制冷量。需要单配电动机驱动,冷凝器也要配风扇。总体一套下来并不划算。

有报废拆车的,都能废品价能拿货渠道也可以。

不然买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车空调大概相当于5P的制冷量。需要单配电动机驱动,冷凝器也要配风扇。总体一套下来并不划算。

有报废拆 ...

小车的估计不够用吧,大车的空调一般也就用一年就得修,大车空调夏天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

网友:
可以把汽车空调改装在家里,再配台汽车发动机

网友:
手摇?不然你还得买个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车的估计不够用吧,大车的空调一般也就用一年就得修,大车空调夏天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 ...

因为大货车都是歇人不歇车当年回本二年盈利八年报废的,当然损耗的快了。

改家用未必就有那么高的使用时间。而且你用电动机驱动,震动和匀速都比汽车上的工况好得多。

网友C:
要制冷不难。二手的饮水机上就有。
关键是要解决冷气散发的问题

建议把房间设计成冷库的样子。然后用饮水机的制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制冷不难。二手的饮水机上就有。
关键是要解决冷气散发的问题

饮水机的效率太低,太低

网友:
市面大把这种产品又不贵,移动空调、蚊帐空调,抽湿机。。。。

汽车的改下来成本比买成品贵,还不好看,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