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竟然是分体式PTC发热片!彩虹烘鞋器值得信赖

楼主(2020-03-30):
很早就知道有PTC发热片这个东西,一般都是下图这类的,很多干鞋器就是用的类似下图第二排第二个那种用黄色耐热胶带包着的一体式PTC发热片。

家里有个用了多年的烘鞋器,彩虹牌,这个牌子最出名的应该是电热毯,今天有一边突然不热了,想着没事拆开看看,没看到还有真新鲜。

好像是线烧断了,银白色的是绝缘的云母片

拆下发热块,还以为是一体的

可以打开,里面的陶瓷片已经四分五裂了

看看碎成什么样了

倒掉陶瓷片,留下2个电极

以为没救了

拼起来,还好没少肉

原样装回,把线重新接好

插上电一试,哟,不错哦,又发热了。
看来这PTC陶瓷片只要不缺肉就可以一直用下去,看这做工再用几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
竟然不是热风式的?

网友:
有点像电蚊香片加热器发热片

网友:
类似个热敏电阻

网友:
类似于水泥电阻,就是混合了导电材料,制成固定阻值的大功率发热电阻。

网友A:
我家的烘鞋器不是ptc,是电烙铁的发热芯
感觉没啥用,还不如电吹风吹几分钟来的有效

网友:
这是老式的PTC,实际上现在的内部结构也是这样的。用铝外壳导热性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烘鞋器不是ptc,是电烙铁的发热芯
感觉没啥用,还不如电吹风吹几分钟来的有效 ...

烘鞋器都是长时间烘的,你敢用电吹风长时间烘烤或万一忘记了咋办?烘鞋器就是低温长时间安全使用的

网友:
手上好多老彩电用的消磁电阻呢,估计可以利用下了

网友:
不错呀,这个低温的发热,可是安全多了。

网友:
够用就好了,放在鞋子一个晚上,袜子布在口子上

网友:
以前买过
有2种内核
1.电烙铁芯子固定在铁皮上。。。
2.小功率PTC加热块,固定在铁皮上
LZ这种倒是第一次见

网友:
用502粘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