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牙刷HX3216更换电池

楼主(2020-03-30):
飞利浦电动牙刷3216使用2年多了,发现电池越来越不给力,续航时间越来越短,今天天气变冷了,竟然都没电了,果断拆机,更换电池。

底部真够脏的。在底部两侧用金属翘片一翘就开了。没什么难度。

从底部看里面情况。

用起子或其它硬东西把两边卡子压一下,小心一点,有点小损伤,再从头部一推,还是比较容易出来。

内部情况,还是很干净。

头部的防水垫很脏的样子,平时某人刷了牙总是不洗,所以霉菌丛生。

电池是两个三普的750mah的7号镍氢电池,测电压正常,就是带不了负载。

手头上有几个倍量的1250mah7号电池,不过不是平头的,先试试能不能用。就怕太长了装不进去。

先用胶布固定,烙铁焊接。把线重新接上,线圈底部有个透明的小垫片,估计是绝缘用的,感觉普通电池放进去有点紧,会影响机体的安装,卡扣不能到位。

有点偏差。
把电池底部那个小垫片拿走以后,卡扣可以压进去了。把底部盖子压入。完美,OK,比原来的电池给力多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想刷就刷!不用像以前24小时放着充电。

开关按下去动力很足。更换电池完成。

网友A:
倍量电池好一般啊哈哈

网友B:
电池24小时充电是坏得快的重要原因。现在我用一星期充电4小时充满。用两年还没觉出电量有衰减。就算电池有衰减,本来用两年,现在充电时间变成原来的1/40,寿命提高十倍都能坚持20年。

网友:
啥时候亮黄灯,啥时候冲一夜电,感觉很好,已经两年多了……

网友:
我也准备给松下电动牙刷换电池。
同款aoc if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量电池好一般啊哈哈

哈哈,不是帮倍量做广告。主要是倍量电池挺便宜,质量也可以,手头上5号7号都买了一些。本帖主要是给大家了解普通镍氢电池也能安进电动牙刷,没有平头电池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24小时充电是坏得快的重要原因。现在我用一星期充电4小时充满。用两年还没觉出电量有衰减。就算电池有 ...

的确电池往往是过充损坏的。这把牙刷不是我用的,3216即使是原装新电池感觉也没有飞利浦6系的牙刷耐用,一个礼拜就差不多没电了。我的6730经常是充一次电差不多用一个月,锂电容量还是大一点。

网友:
焊接在正极的顶上自然比原来多了个焊头的高度,焊在电池侧边应该没有问题,只是焊接时时间要短点为好

网友(2020-10-17):
这种一撬就开咋能防水呢?有胶皮垫圈也容易进水吧。

网友(2020-11-26):
电机用的什么类型的  感觉不是现在用的磁悬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