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人玩过239M的精简WIN7吗?局域网共享解决了吗?

楼主(2020-03-30):
我试了下一直卡在没有权限访问上,共享文件是能找到,就是打不开。按网上的方法试了改guest账户之类的都试了,就是不行,有没有搞定过的朋友?

补充内容 (2020-4-27 12:48):
已经搞定了,是账户权限的问题,添加好就没事了,看来可以用在NAS上了

网友A:
239M的 win7   你说的是PE系统的吗

网友:
表示不用共享,无鸭梨...

网友:
慎重开共享,免得中毒。
windows的文件共享漏洞很要命。这些精简系统大概率存在漏洞。也不值得修复。修复后又多了一堆累赘,就不精简了。
就当没有这个功能。说不定人家出品者故意不让你开,免得中毒。

网友B:
这个好像不是问题的吧。既然叫精简,就应该是原本有的东西给阉割了。你要共享那就不阉割共享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9M的 win7   你说的是PE系统的吗

不是PE。

239M超级精简windows7系统

本版介绍:

1.本系统非ghost版,也不是普通的安装版

2.只需要把下载后的文件放到C盘,重启即可进入系统,是不是逆天了?

3.完美保留打印机、无线、蓝牙

4.无其他软件内置

5.登录就是最高管理员权限

6.基于Windows7SP1企业版x86原版封装,仅239MB

安装方法:

1.用U盘准备好PE系统(PE的方法不在这里讲述)

2.开机进入PE系统,删除C盘文件

3.把下载好的239MB的本系统解压到C盘

4.关机重启

网友A:
这个系统很牛逼啊,是不是2G的老爷机,就能流畅运行了,发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很牛逼啊,是不是2G的老爷机,就能流畅运行了,发个链接呗

不用2G内存,512M内存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是问题的吧。既然叫精简,就应该是原本有的东西给阉割了。你要共享那就不阉割共享不就行了 ...

只是权限问题,共享本身没问题,能打开别的电脑的共享,别的电脑打不开这个的共享而已,还是权限问题,之前就被WIN7的权限问题恶心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权限问题,共享本身没问题,能打开别的电脑的共享,别的电脑打不开这个的共享而已,还是权限问题,之 ...

DOS攻击你听过吧。低级的系统例如xp开的权限多,结果被操控来攻击。物联网也是开放很多权限也发起过DOS攻击。在这之后的系统如果还不注意权限不就是和旧系统没有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S攻击你听过吧。低级的系统例如xp开的权限多,结果被操控来攻击。物联网也是开放很多权限也发起过DOS攻 ...

我WIN2003的NAS用了N年了,啥保护都没有,还是那句话,重要资料多备份,否则不管你保护多严要搞你还是可以搞

网友C:
用过一个300多M的WIN7精简版, 安装是WIM格式的, 很好用, 玩游戏,共享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一个300多M的WIN7精简版, 安装是WIM格式的, 很好用, 玩游戏,共享都正常

不是看安装包多大,是看装好以后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看安装包多大,是看装好以后多大

装好后系统根据内存大小设立个pagefile,已经远远大于windows系统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好后系统根据内存大小设立个pagefile,已经远远大于windows系统大小了

我1G内存就没开pagefile,很流畅,z530的上网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G内存就没开pagefile,很流畅,z530的上网本

这年头多开点程序或开个大程序1G内存分分钟就要爆,有虚拟内存的会很卡但好歹还能撑一下,你这样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我以前用4G内存时就靠着虚拟内存撑着,8G时设置到极小值用过一段时间,后来还是设了1G多,感觉16G以上才可以考虑完全关掉,不过听说全关掉有的程序可能会出问题,也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1G内存就没开pagefile,很流畅,z530的上网本

这里我就不懂了,这个 pagefile不是自己自带的吗,不过你开不开都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我就不懂了,这个 pagefile不是自己自带的吗,不过你开不开都有的啊

当然不是自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是问题的吧。既然叫精简,就应该是原本有的东西给阉割了。你要共享那就不阉割共享不就行了 ...

能不能给个精简版win7的下载链接?下了几个安装都不成功。谢谢。

网友:
欢迎解惑指导。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是内存的镜像,方便内存运行的。可以设置大小。一般安装好系统之后这个文件就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