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毛钱移动电源充电板赏析

楼主(2020-03-31):
最近学习到一个理论,跟大家一起探讨下,大家都知道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都在4.2V,部分新型锂电可能是4.3V。

有个理论说,尽量让电池维持电量在30%-90%之间,也就是说不要把电池充的太饱,也不要把电池用的太光。

假设一个电池的容量为1000MA,那么电池完整的充电到100%,可用的容量就是1000毫安,电池的循环寿命为500次,可用时间为1年半。
如果你只充电到90%,用电到30%,那么电池可用的容量为600毫安,但是电池的寿命会大大增加,可用时间远远超过1.5年,可能是3年或者更长时间。

换句通俗的说法,一个1000毫安的电池,你把它当作600毫安的电池来用,寿命会大大的增加。

测试了手上的两个移动电源,
发现其一:满电截止电压4.00V左右,放电截止电压3.7V左右
其二:满电截止电压4.14V左右,放电截止电压3.4V左右。
貌似这两个移动电源,恰巧符合上述的理论。

放图,鉴赏一下,刚买的5毛钱的移动电源充电板

问题一:上述充电理论是否成立,1000毫安的电池当作600毫安使用,寿命能增加多少,如果只是增加不到2倍,那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本身充1000毫安当作600来用,充电次数增加了快2倍,循环次数并没有增多。
问题二:图中的充电板,该充电板带有充电,保护,功能,我实际用电只需要4V,不需要5V升压,毕竟升压有损耗。又不想额外加一个保护板。问,如何从板上取电3.7-4.2V,又能带有放电保护。

网友:
我都是用的升压模块和降压模块,
3.7-4.2V,直接接锂电池就行,

网友A:
三元锂浅充浅放
三星的一个文档里有测试资料  分别充满和充4.1  4.0 循环测试  寿命翻倍   如果是过冲 4.3寿命衰减很大
充放电电流倍率对寿命也有很大影响
一般用 不过充过放的板子就很好了

网友B:
这都是闲得不知所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闲得不知所措的

确实是太闲了,疫情在家,还没开工

网友:
不用那么在意,该怎么用怎么用,别过放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要的那个电压,那就是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呀,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吧!

网友C:
理论应该是成立的,不用那么少,5%~95%即可。

电量特别少和电量特别多都是反应物消耗殆尽的时候,对电极板损伤比较大。
那时间段内阻还特别大,其实不好用,平台阶段最好。

网友:
慢慢折腾。锂电还能走很远。。

网友D:
记得以前看过在卫星上的锂电池充放阈值就是30%-90%,卫星上一般会需要免维护5到10年

网友E:
这是老王家的板子,输出口后换的也买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元锂浅充浅放
三星的一个文档里有测试资料  分别充满和充4.1  4.0 循环测试  寿命翻倍   如果是过冲 4. ...

搜达斯涅,原来如此,,,,,感谢分享!

九浅一深理论。

网友F:
现在所谓的七分饱充电论,比较受推崇。主要是因为锂电池充电,最后的小电流恒压阶段到饱和,过程比较漫长。为了节约充电时间,而不充电到100%,现在电池容量大了,短时间内使用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后果,会使电池容量相对衰耗较快。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全充全放一次。

网友G:
看着这方法不错,只有试过才能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看过在卫星上的锂电池充放阈值就是30%-90%,卫星上一般会需要免维护5到10年 ...

据说是哈勃望远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老王家的板子,输出口后换的也买了两个

哈哈,没错,这个板有2个问题,一,USB口不好换,PCB板设计有瑕疵,普通USB母口要剪掉一点,不然塞不进去,二,放电好像很低,我用1.5A的放电负载,就方不动,直接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应该是成立的,不用那么少,5%~95%即可。

电量特别少和电量特别多都是反应物消耗殆尽的时候,对电极板 ...

如果能有个好的锂电保护板,把能控制在10-90之间,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所谓的七分饱充电论,比较受推崇。主要是因为锂电池充电,最后的小电流恒压阶段到饱和,过程比较漫长。 ...

你的意思,维持电池容量在10-90,会损坏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这方法不错,只有试过才能知道效果如何。

这个好比吃饭,一个是明显觉得饿了就吃,吃到感觉吃不进去了,就不吃。  另一个是,感觉有点饿了开始吃饭,吃到感觉不饿了,就不吃。就是0--100,跟10-90,或者夸大点20-80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