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镇流器

楼主(2020-03-31):
飞利浦收购的advance镇流器
支持单路或双路,支持灯管寿命检测,支持延时启动,宽电压范围。做工一流。
家里用了多年,没有坏,换灯换下来的,电容没有鼓。红宝石105°长寿命电解电容,法拉MKP和CL电容。管子是ST的,epcos压敏

网友:
做工的确好,用这种镇流器灯管也耐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实体店的灯管也难找,都是清一色的LED管,想当年我去本地一家很有名的灯饰店拿LED灯管,店主都说LED管比飞利浦的普通环管差(实际原因是当时他们对LED不了解)拿不到货,后来我用习惯了普通环管想去买,结果店主一改180度姿态,说现在那还用环管啊,都是LED,还是LED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实体店的灯管也难找,都是清一色的LED管,想当年我去本地一家很有名的灯饰店拿LED灯管,店主都说 ...

LED灯是个趋势,需要恒流源,节能,亮度高;但是用几年后LED存在光衰,有的直接烧断,使用寿命没有以前的日光灯长,但是买灯要找好的品牌,大厂的,质量才有保证。

网友B:
送给我吧多好送给我

网友:
LED我表示不喜欢,只要飞利浦绿头36瓦865不停产我就继续电感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实体店的灯管也难找,都是清一色的LED管,想当年我去本地一家很有名的灯饰店拿LED灯管,店主都说 ...

好的荧光灯比好的LED效果好。节能其实差别不大。很多时候其实是为了推销。荧光灯寿命也非常长,这种比较好的电子镇流器也很少故障。老式电感镇流器更是啦
看书的时候还是要用白炽灯或卤钨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给我吧多好送给我

这个镇流器很贵的,100元不包邮可以考虑

网友C:
这玩意坏了就不修不换了,直接买led灯管换把

网友:
甩欧普几条街,欧普那个镇流器,不知道坏过多少次了,最后自己拆了保护电路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荧光灯比好的LED效果好。节能其实差别不大。很多时候其实是为了推销。荧光灯寿命也非常长,这种比较 ...

确实,荧光灯属于面发光光色均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实体店的灯管也难找,都是清一色的LED管,想当年我去本地一家很有名的灯饰店拿LED灯管,店主都说 ...

我家还存着一箱20w的飞利浦光管,40w的好像也还有一两条。就是质量太好,没地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坏了就不修不换了,直接买led灯管换把

这没坏,只是看到高显色led,ra95的,觉得不错就买了几个,把这个换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坏了就不修不换了,直接买led灯管换把

如果是直管荧光灯我肯定不换led,led还没见ra99的,换下的是东芝环形灯管,应该不到ra90.

网友E:
手里好多这种类型的镇流器,欧普也是这样的,所以不一定是贵的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好多这种类型的镇流器,欧普也是这样的,所以不一定是贵的就是好

欧普还真就没见过做得这么规规矩矩的。是李逵还是李鬼无图无真相

网友:
熟悉的产品,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家还存着一箱20w的飞利浦光管,40w的好像也还有一两条。就是质量太好,没地方换 ...

两头金属壳是本色铝的普通管还是绿色的三基色管,普通的还是扔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头金属壳是本色铝的普通管还是绿色的三基色管,普通的还是扔掉吧。

普通的,存了太多东西,也不差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