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一点经验:富士施乐 DocuPrint M105b 的快速拆解

楼主(2020-03-31):
声明:此文字所附之图部分来自网络,侵删。
前言

因为小家伙读书需要打印,就从一东下单购买,机龄有点老,不过打印效果确实不错,速度也还行,就是散热有点不太好,连贯打印数十张后,机器有时偶尔会警报声提示需要暂停下,不过这种情况也不太经常遇到。

拆解过程并没按拆客们的习惯有意识地进行拍照,只是忽然想起的随手几张,有些还是装了一半才想着拍的,是逆序的。

这机到手使用过程中,共拆解过三次。
第一次拆解
如上图所示,购买时除随机墨盒外又另外赠送了两个,打印了原机随配的墨盒后,机器出现一个很意外的故障。

购买后,机器的打印量并不大,随配的墨盒官方的说法是可打印1000张,真实应该会多些,之后提示更换墨盒,换上赠送的所说可打印2200张的墨盒,其后又打印复印了大概300张左右,就发生上述的故障。这个故障发生的位置,按一般的机器摆放习惯,通常比较难发现,直到挪到光线充足的地方,掀开后盖才发现问题所在。也不知这搓纸轮是什么材质做的,溶成胶后粘度相当厉害,很难清理,粘到手那是抹涂了面粉然后不断搓才弄干净。之后,从某宝搜索并询问卖家后以含路费35费购买了进纸器组件进行更换,解决问题。

       从上面的图,大家可以发现更换这东西基本上是要大动干戈,将机器几乎拆散了才更换的。当时的想法是只更换那根棍子的,但并没有单独的可购买,且二手的组件也不贵,那就整个更换了。
       第一次拆的时候,没有经验,只好网上找了好些教程,费了好大的劲,大卸八块,把该拆不拆的镙丝都拆,终是更换完毕。中间,因为拆得心情不好(按网上说法,这机器的难拆是出了名),且光顾着拆换尽快使用上,也就怎么注意拍照。虽然后来更换完组件后在复原时顺手拍了几张,但这段时间没有心情发贴,又随手清理了。
拆了二三十个镙丝,复原机器,居然一颗都没多

第二次

换用第二个据说可打印2200张的原装墨盒后,某次打印时居然提示又要更换墨盒。什么毛病?又按网上的说法,大多说要更换载体,但之前打印效果还相当好的,并没有出现载体缺少的典型故障,又按其他说法长按开始键,咣咣了好一阵也是这德性,就索性扔在那里不理。谁人算不如天算,这次疫情,又需要打印且量还不小,老是外面打很不方便,经综合考虑,决定换块主板试试,也就几十块的事(又整好带路费35元),死马当活马医,能行算是省了,赚了,不过是多花35元+新机器的事。

前面说了,因为把当时拍的照片给删了,且这机器似乎还分新旧版本,只好又得拆了看看,拍拍照。干完后,开机新故障,提示630。搜索是主板与打印组件连接有问题,得下定决心换块主板。收拾下,装回复原,省得占位置,反正都已经搜索出经验,知道如何更好更快速地拆解了。

第三次

主板到手,一通拆解,因为主板安装位置的原因,3、5分钟拆好,更换,试机,还是提示630错误,邪了?别急,仔细观察下,才发现如下图那个FPC上的蓝色片片松动到快脱落,导致安装不到位,接触不良。重新取下FPC,一开始用超薄的双面胶带粘上,插上,太厚了;再取下,老老实实用T7000胶水粘——按说明书涂好放置几分钟,稍待固化,然后对位压上,搓动更精确对位,再用镊子压把多余的胶水挤出,放置24小时等等完全固化以达最佳胶合效果。接上线(那种座子及线长与位置,真不好接,又因为眼开始老花了,用镊子搞了好一阵才弄好,比拆壳花的时间还多),终于不再出630提示,但还是提示要更换墨盒,长按开始键,匡哒匡哒一阵,OK,试打印效果良好,且所有功能正常。

前戏完毕,下面开始说经验

网上大家都说这型号的机器很难拆,但从这三次的拆解来看,其实如果认真观察分析总结经验,其实还是很拆,且只要一开始步骤拆好了,其他的步骤都还是很进行的。

关键的一步:

按网上的说法,拆外壳应当按图中所示这样拆除

但我想说,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不是个好的方法。更好方法是

接着

取下前面板后,又可以取下另外两颗隐藏的镙丝,把整个上盖掀直,目的是再掀直上盖后又取下另外四颗镙丝,进而把上盖下的面板取下。

如上图所示,把这俩镙丝取下,又把接纸舌拉出来,掀起上盖,找到卡扣,一字镙丝刀辅助下,就可以很容易取出前面那个灰黑色前板。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可以减少那些塑料件的破损。

更重要的是,取下整个前面板后,我们又可以松开底部那两个扣子,然后沿着底部松开的缝隙,用一字镙丝刀,由底沿前面板往上松开其他卡扣,然后稍用力往后推,完美无损取下左右侧板。

这些就是关键的步骤,硬拆也是可以的,但比较暴力,那些塑料卡扣比较容易损坏,特别是有了岁数上了年纪的机器。

做完这些步骤,需要进一步拆解的话,那就是很简单的事,这里也顺便说下。下面少了其他图片,但文字说明就可以了,因为已经拆了关键步以后,看着机器就顺其自然地明白了。

如果想进一步拆这机器的内部,完整的过程是这样:取下,承纸板,下俩镙丝,取走整个前面板,取下左侧板,取下所有的线,特别是左侧板左上角的扫描部分及机器显示操作面板的两条FPC接线,并整理好,然后取下如图所示的另外俩隐藏镙丝。

把整理好PFC接线和电源线顺着左上角的缺口把四条线取出,就可以移走整个上盖板。

取走上盖板后,又取下上盖板下另外两颗镙丝,又可轻松把其他残余的上板取走,露出机器的内脏(无图)。

其他更多的拆除,看机器就可以完成,就不多说了,这里只补充其他几点。

一、如果更换显影组件,可以放下那个用以处理卡纸的后板,取走四颗镙丝,把整个后板移走,方便手部动作,便于操作;

二、如果更换送纸组件,除一的步骤,最好还是要用一字镙丝刀撬下移走处理卡纸的那个后板,原因也是消除妨碍手部动作的构件,方便操作;

三、机器内部中间有道上面有很多走线的横梁,下面还有两颗镙丝,需要取走才可以做更多的操作。

四、关于镙丝的安装,如果装到金属板的,用M3细纹;装到塑料件的用粗纹;M3长镙丝有四颗,都是用来固定显影组件的,其中梅花安装在上部,其他随便用。

最后,第一次拆除时,除了鼓,基本是把这机器卸开了,一个镙丝都没少,第二次拆,发现多出了两颗镙丝不知要装那颗,第三次装的时候愣是没找着安装位置,就懒得装了,机器还是很牢固很稳的

安装的一个要点:

左右两侧板的安装,要虚扣好后面的卡子,从后往前推,听到咔嗒一声,晃动后面的那个卡扣,如果牢固了,把机器放平,双手拍拍,一阵咔啦响,收工。注意:不能放平机器去卡扣,那个硬拍。如图

这机器有个毛病,很多人反应的毛病,开机会咔嗒响一阵,之后正常,估计是开机热机时构件受热不均造成的。

这里为什么显示的是三颗,因为其中有颗M3细纹装错了,临时挪个以前固定光驱的M3用在上板(大家仔细观察该图可以发现有特立独行者)。

收尾

仔细观察,脑中复盘构想,整理下,可以得到更优的步骤,这机器还是很好拆的,不像网上那些说法。

附:拍都拍了,其他正文用不上的图,就附下面,留着作可能的参考备份。

那个SFC座比较特别。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难拆,质量也一般,经常卡纸。

网友A:
我的要么卡纸,要么不进纸。请问,一直转,不进纸,咋个原因?

网友:
家里有个施乐的P255DW,拆过一次清废粉,挺难拆的,装回去自动双面出问题了,只能手动了

网友B:
这个机器拆一次想骂一次娘,用第三方耗材非常容易坏,一万来张就嗝屁了,直接报废。原装耗材又死贵

网友:
感觉就是用生产复合机的理念来造的这个小机器,还要更换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拆一次想骂一次娘,用第三方耗材非常容易坏,一万来张就嗝屁了,直接报废。原装耗材又死贵 ...

对于烟民来说,原装的,打印一张,粉钱还不到一毛,可以了,特别是想想到外面打,一张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要么卡纸,要么不进纸。请问,一直转,不进纸,咋个原因?

检查这个,这版的进纸组件有缺陷,特别那些搓纸轮。据说后面同系的有改进,比如205的,查了下好些组件是通用的,也不知是否替代。

网友(2020-06-10):
白痴设计的打印机!!!!

网友:
曾经买过同款简直垃圾当时不懂以为彩色激光肯定好,复印没用几次就出问题原装自带的墨粉还没用完就扔一边了,重新买了台爱普生墨仓式一体机非常好用耗材还便宜可以随心所欲打。

网友:
买过富士施乐的无线一体机M118W,四台机子共享打印,感觉还不错,两年多了没有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拆一次想骂一次娘,用第三方耗材非常容易坏,一万来张就嗝屁了,直接报废。原装耗材又死贵 ...

第三方耗材买准了也不错,原先单位的一台4521F从电脑店灌粉一次五十,后来直接在网上买硒鼓,四十五一个能用多半年。

网友C:
2011年左右的机型吧 ,施乐当时第一款自有生产的新机型, 低温定影 ,  施乐的彩机相对不错

网友:
大佬富士施乐CP105B的拆机能发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要么卡纸,要么不进纸。请问,一直转,不进纸,咋个原因?

撮纸轮老化了,或是脏了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C:
2011年左右的机型吧 ,施乐当时第一款自有生产的新机型, 低温定影 ,  施乐的彩机相对不错 ...

不错个锤子,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有问题,我有同款,,用不了多久打印出来的文档会有黑点,原因就是硒鼓容易粘墨粉或者灰。每次拆出来清洁硒鼓能好几天,,清洁多了那个地方的图层就没了这样不管怎么清洁打印出来那里都是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要么卡纸,要么不进纸。请问,一直转,不进纸,咋个原因?

上纸的支架卡住了不上纸所以一直转,还显示缺纸

网友:
35废品站收了一个施乐218fw和这个外形一样,卡纸被扔了,感光鼓有伤打印有黑点,经常卡纸,所幸用的不多还能接受,定影膜粘粉,黑乎乎的打印照片就粘住纸,估计和兼容粉质量有关系,本来想换一个,网上搜了拆机步骤后直接放弃,将就用吧,要是能收到好的就把这个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