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曾经的辉煌~九州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拆机

楼主(2020-03-31):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数字电视走向了千家万户。预计到2021年,全球数字电视普及率将达到98.3%。相对传统的有线电视,数字电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超强的抗干扰能力、1080P高画质传输、节目互动性强等等。下午去了一趟老房子,找到了个十多年前的九州数字电视机顶盒,这可是曾经的辉煌啊~正好兜里揣着12合1拆机工具,不拆手痒啊~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拆机。
机顶盒外观,都有一块包浆了:

前面板,交流电源开关、显示面板、控制键、卡槽:

取出卡片看一看:

后面板,由于是早期产品,接口较少。有线输入、环路输出、AV、S端子、RS232、网络:

拿出22合1拆机工具,拆下螺丝(后面板2螺丝+机箱侧面2螺丝):

打开机箱顶盖,露出内部:

顶盖内侧壁涂了一层淡蓝色油漆:

机箱内部结构一览无余,左上角是读卡器,左边一大块是主板(行内叫逻辑板),右边板子是电源(就像个大号的手机充电器,哈哈哈~)

电源部分,做工还算不错,有完整的EMI电路,变压器比较粗壮,不过这个绝缘处理不是很好,电源板底下没有辅助绝缘片:

主板元器件不少,做工不错,大厂风范,见过山寨的机顶盒,板子只有很小一块:

电源开关是双极断开的,不多见:

读卡器部分:

220V电源输入端绝缘处理不是很好,分线没有套热缩管,高压电容距离机壳太近:

拆下电源板子:

板子反面,安规距离没问题,高发热件散热处理比较好:

5V三端稳压芯片,仔细看了一下,AZ1117D线性稳压,铜箔搪锡加强散热:

稳压芯片参考资料:
http://www.icpdf.com/PartnoView. ... 424162&page=11#view

电源板初级,做工还行,电容是33U的:

电源芯片是DL0165R,典型应用电路图(最简单的):

次级部分,电源输出4组电压:3.3V、5V、12V和30V,其中30V电压供给高频头(电流很小):

从这张图看来,电源板与底壳的空间距离勉强能符合安规(电气间隙不小于4.0mm),感觉这货的3C认证就打了个擦边球:

电源输出电压标识,3.3V供给芯片,电流较大,所以双线并行:

主板部分:

高频头,负责有线电视的初步信号处理。见过有些山寨机顶盒都没有高频头,不得不佩服我朝科技(题外话):

打开盖子,看到里面有不少空心线圈,负责高频滤波,还有一些晶振、电容等:

主芯片,意法半导体的STI5L05ALC:

内部存储芯片,海力士的HY50U561622FTP-5:

固件存储芯片,飞索半导体S29GL064N90TF104:

音视频电路部分,有一些小容量耦合电容,还有贴片阻容器件和放大电路等:

输入端信号转换芯片,接收高频头输出的信号:

主板反面,没有元器件,零星分布走线:

装回主板,拆下读卡器。读卡器正面就是个塑料卡座,还有一颗小容量电解电容:

读卡器反面芯片,TDA8024T,用于IC卡接口电路的芯片:

剩下最后一个东西没拆,那就是前面板。拧开螺丝,解下卡扣,前面板顺利取下:

前面板有两个组件:控制显示板,还有220V电源开关:

拆下控制板,板子是比较厚的双面玻纤板,还不错,山货和杂牌货多用单面板,细节往往能决定成败:

拆下的板子正面,一堆轻触开关用于控制,绿字数码管显示频道号,左侧是红外接收头和红绿两色LED:

数码管驱动芯片,型号81H91BK01:

前面板排线套有磁环,能进一步增强抗干扰能力,阻止外界干扰信号通过排线传到内部电路造成危害:

拆下的按键骨架:

发绿的暗色透明窗:

前面板开关,额定电流5A/80A,表示开关可长时间通过不大于5A的额定电流,亦可短时间通过通过不大于80A的浪涌电流而不损坏:

拆机完成,现在要做的是装好机顶盒各个部件,插好排线,装回壳子。
注意:装好外壳之前,记得检查内部配件是否安装到位,有无螺丝、批头等金属物残留,确保无问题再上电使用,以免烧毁机器乃至发生危险。
装回机顶盒,连接电视:

上电开机,翠绿色数码管很养眼:

电视机显示开机画面:

老房子电视欠费,绝大多数频道看不了,但有几个能看的免费频道:

附:bilibili关于本机的拆机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E411F7KL
(作者:停车喝茶)

全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刚把外壳扔了 芯留着 还没想好咋处理

网友:
这个外壳留着做个东西,里面真的没啥用了。能刷机不?

网友:
零几年的东西,做工还是不错。看那机壳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把外壳扔了 芯留着 还没想好咋处理

电源板另作他用,主板拿来拆件

网友:
家里还在用这个,因为这个。。免费,看了10多年啦,不用交费。

网友:
我家还有个中九看,天天老妈在看,效果比以前的闭路好太多。

网友:
辉煌个什么,不都是被广电强x了咩

网友:
我们这380一年,也就只有基本的68个节目,装机的第三年就被我拆丢了,听说现在又涨价了,简直黑的不要不要

网友:
广电是被自己玩死的。

网友:
老货,做工不错。

网友B:
铁皮机壳,不易见到了,留下改装个啥东西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有个超级密码可以进去的

网友:
广电 s了不亏。每年交钱的时候见到人,坏了打电话没人接

网友:
偶手上也有两台广电老机顶盒

网友:
广电现在也是用网络了

网友C(2020-10-06):
引用 网友B:
铁皮机壳,不易见到了,留下改装个啥东西挺不错的。

我就见过有人拿这玩意的外壳做HTPC和NAS: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见过有人拿这玩意的外壳做HTPC和NAS

那也太强了吧

网友:
现在都升级成为HDMI接口4k的了,这种和以前的dvd都成为电子垃圾了,卖废品也就拆个铁皮了

网友(2024-10-21):
ST意法半导体的芯片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