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一个威德姆无刷手电钻,没有电池,值得买好电池吗

楼主(2020-03-31):
算比较老的会员了,竟然没有想到到社区里查,买了之后才查到有坛友有讨论。商家漏发了电池,后一直没补发。想问下入手那种电池比较合适?

因为没有电池,不知能不能用,也不再细拆了,毕竟不是工具行家,怕装不回

网友A:
用什么设备拍的照?

网友B:
多少钱买的!?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找个直流电源试一下,没问题再配电池

网友:
宝上找不到,最关键的电池接口也没拍,3节锂电12V的没问题,关键是你要找到接口一样的电池才行啊!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C:
就是之前那个无标款的。还买的双电款,用起一会就停,2块电池都一样。取下电池重新插上又能用几秒钟。联系卖家说是电池问题,答应重发一块电池后就鸟无音讯。到现在都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机子有问题。

网友:
先找个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减配到元件也没几个了

网友:
先找个电源试一下吧,好的话再换电芯。

网友D:
这个你可问对人了 我换了电池后好用的一批 直接插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之前那个无标款的。还买的双电款,用起一会就停,2块电池都一样。取下电池重新插上又能用几秒钟。联系 ...

换块电池香的皮薄 钻铁打磨什么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设备拍的照?

大法的微单,技术一般般,感觉焦点不实,拍不出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

180,还少了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之前那个无标款的。还买的双电款,用起一会就停,2块电池都一样。取下电池重新插上又能用几秒钟。联系 ...

我还不知道机器好坏呢,另加上电池的钱,是不是不如买威克士或者大有12V的有刷,这2个x东搞活动,都是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可问对人了 我换了电池后好用的一批 直接插进去

商家说是兼容大艺的,我找了一下,不知是那个型号,担心买错了,您这个是电芯吧,还有外壳呢?

网友:
那个卖家貌似在论坛名声不太好

网友:
外壳是这样的 早说我这个给你 之前多一个外壳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不知道机器好坏呢,另加上电池的钱,是不是不如买威克士或者大有12V的有刷,这2个x东搞活动,都是200 ...

有刷无刷两种东西的 这个换了电池太香了 我当初是135买的 除了电池跟变速机构有点卡处理了下没问题 用了快1年了 没罢过工 稳定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