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电视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按电源键能关机黑屏,再按电源键又有背光无显示!源键

楼主(2020-03-31):
飞利浦电视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按电源键能关机黑且背光也关掉,再按电源键背光又亮可是无显示!
请问大神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主板是个电压是否正常 尤其屏线插座 检查逻辑板供电 和相关电压输出  以及各信号PIN的打值都应一致
实话你这个除了能知道背光是正常的 我看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我连你说的无显示是白屏 黑屏 还是有分界线的显示都不知道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拆前可以看看按菜单键是否有显示,有背光无显示的话,可能是给屏供电的电压有问题,所有电压量一遍,接插件插一遍

楼主:
插上插头通电后,按电视机上的开关键电视机显示有背光亮起,光线昏暗的情况下是白屏!其他按键无用!再按电源键关机后就变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