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DELL笔记本光驱位加2T固态硬盘?

楼主(2020-03-31):
2T固态硬盘需要1.7A电流,笔记本型号vostro1450不知道能不能带的起来,以前装的机械盘700ma电流运行时哒哒响。有知道哒哒响原因的请告诉我一下,另外1.7A电流2T硬盘能否加在光驱位?

网友:
我的8460p光驱位加的5100eco也是1.7a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把2T盘加到主硬盘位,固态盘换到光驱位。

网友:
硬盘和光驱的5V供电都是一个妈生出来的

如果不稳定,不是供电问题,而是信号问题(例如通过软的排线连接,高速信号传输就会存在异常的可能)

网友:
我觉得固态还是得上到主盘位上,速度会快点,机械盘放到扩展位上

网友:
哒哒响的原因是供电不足,带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