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洗衣机XQG60-10866维修和维修后的一些想法,讨论!

楼主(2020-03-31):
我感觉我要崩溃了,华为杀后台,写了半个小时,拍张照没了!!
前几个月洗衣机不转了,拆开检查发现碳刷没了,再拆发现支撑杆儿缺油,吊桶弹簧有点点松,想想都拆到这了,就把密封圈拆下来想换了,再拆发现内筒太脏,再拆发现轴承进水生锈,三角架有磨痕。
上网查价格,这些配件全套下来要300,然后…………我买了碳刷和润滑油,用84把密封圈泡上。
东西到位,把排水电机的管路洗洗,支撑杆轴承抹油,全部装上。妥了!完美!漏水了!电源板烧了……
漏水是因为管路老化,卡箍原印锁死必漏,换位置就好。
更换电源板后一切正常。
数月后……如今,生锈的轴承尖叫了,嗷嗷的,现在面临一个问题,还要继续修下去吗?
修的话,这洗衣机也10年了,感觉过两年排水电机又就该坏了(12-13排水电机已经坏一回了),之前烧电源板碳刷全套80,不换密封圈的情况下,再换这些又得300多,而新的洗衣机也就一两千,有些不好取舍。
凑合也能使,只是需要挑时间不要影响别人,即使坏了我也还有一个孩子小时买的,只是那个只有800转,甩不太干,不爱使。
怎么说呢,感觉只要几年后开始修了,就会不断的修,就像我今天发的自吸泵维修,新的600元-第3年修60元-第4年修80-第5年修35元,各种地方开始坏,修一次很便宜,但架不住不断坏,很纠结。
咱不是买不起新的,是不想浪费钱,但这修也没头啊。
所以我想请教大家伙,到底该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该修,什么时候该舍弃换新?
我真的不知道了。

网友A:
现在的产品就是这样,寿命到了修的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东西便宜了,维修的也没啥饭吃了。i我一般都是换件,维修不仅仅要动手能力好,还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最关键一点是时间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产品就是这样,寿命到了修的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东西便宜了,维修的也没啥饭吃了。i我一般都 ...

我特别喜欢把东西修好的那种成就感,好像又学到了新知识一样,所以我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第一次修,第二次坏看成本要不要修,第三次直接不修了,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网友B:
如果认识有朋友会车床,可以补焊上车床车圆!

网友C:
这就是折磨了

网友D:
一方面要东西便宜 ~~~
一方面厂商总得吃饭~~
质量当然得缩水

资金够,买买买, 买新的。
动动手,花点时间花点生命,修修修~~~

自己喜欢自己愿意。
现在的产品,   不是追求永久,  而是追求寿命到期,  你不得不更新换代。   你不砸钱,产商怎么活?
或者,直接洗衣机不买了, 直接手洗 ~~~~

买买买,  丢丢丢 ,

有人负责买,
有人负责捡垃圾, 修修修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935

看见没有,   中国人 ,勤俭节约的作风~~~~

直接影响产商更新换代, 活命 , 赚钱 ~~~~

你让产商怎么活???

网友E:
10年左右的还是别修了,修好了也用不长,5年左右的看成本多少决定!再说大家伙不好拆啊!

网友F:
我用的海尔还行,滚筒最便宜的,8年就是前边底下生锈,啥毛病没有,

网友E:
最近家里也买了一台滚筒洗衣机,一点也不喜欢用,太麻烦了,最短的时间15分钟,还不没有转几圈就结束了,稍长点的55分钟,还不包括排水、飘洗时间。总结:费水、费电、更费时间,中途加物也麻烦,还要等它开锁……

网友:
维修自己家里的电器,很大程度上是看自己的心情。

有维修的冲动就修,看到都烦了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认识有朋友会车床,可以补焊上车床车圆!

不行不行,人情债不好还,自费车不如直接买成品,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折磨了

看了楼里朋友们的看法,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尽量使用到预期寿命,不要强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方面要东西便宜 ~~~
一方面厂商总得吃饭~~
质量当然得缩水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说的非常正确!同时链接里的帖子我也看完了所有的评论,老爷子也是个活泛人儿,75岁耳目聪明自己动手改造吸油烟机,还会用登陆发帖,真是厉害,我看老爷子用手写输入法,想当年也是文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年左右的还是别修了,修好了也用不长,5年左右的看成本多少决定!再说大家伙不好拆啊! ...

嗯,不打算修了,现在的电器都有设计寿命了,无论怎么保养,到时间就坏。不像以前的电器,是真能用住,我家坏掉的上一个冰箱是91还是92年生产的,用了十六七年,真是送走一代人,又迎来一代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海尔还行,滚筒最便宜的,8年就是前边底下生锈,啥毛病没有,

生锈了要注意,上学的时候跟别人一起住,底下就生锈了。那是一款波轮洗衣机,能中途加衣服,有一次我伸手进去就被电了。所以回自己房子后发现放在卫生间的波轮洗衣机底部也生锈后,立刻淘汰,买了这台滚筒,直接放到厨房。目前没有任何生锈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家里也买了一台滚筒洗衣机,一点也不喜欢用,太麻烦了,最短的时间15分钟,还不没有转几圈就结束了,稍 ...

你买的应该是我左侧那种类型的基本款,带夏天用的15分钟快洗功能,我那款格兰仕也不能中途开门,必须走完程序。如果实在着急就关机,重新选择甩干,然后门就开了。当然,还有一种方法比较麻烦,电磁门都有一条机械拉绳,拽一下就门就开了。

网友G:
咱的松下(8公斤)全自动洗衣机用了10年,一直没有问题。年前甩干时发出【呼啦哗啦】的声响,怀疑滚筒内壁理由硬币之类的东西,本来想拆,手头没有拆内桶的工具(三爪拉马),就又继续使用。奇怪,没有问题了!连续使用到现在,只是前几天才出现有异响的情况,这几天又正常了。。。修,还是不修,修,就要买拉马,几十元钱呢,纠结中。哦,对了,请教各位大侠,拆松下(8公斤)全自动洗衣机内桶的三爪拉马是啊哟多少吋的?4吋、还是6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咱的松下(8公斤)全自动洗衣机用了10年,一直没有问题。年前甩干时发出【呼啦哗啦】的声响,怀疑滚筒内壁 ...

内外桶间隙0.5cm用4寸,1cm用6寸,同时你还需要一个大套筒。建议你先把波盘拿下来看看锈蚀情况,如果不好拆就不要动,以免拆坏。如果你下一台机器不打算使用波轮,就不要买工具了,因为拉马和大套筒在生活中基本使用不上。如有杂物,可以不拆内筒把机器倾倒倒出来。

网友H:
我家的波轮洗衣机用了17年了,小天鹅的目前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的波轮洗衣机用了17年了,小天鹅的目前一切正常

小天鹅双缸的那种对吗?那个真的好用!我家的如果没扔,也许也能用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