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初试esp8266,还是不知道怎么利用

楼主(2020-03-31):
我不会网页编程,怎么玩这个esp8266呢?
我也不会编写手机安卓app啊?

用arduino ide倒是写好程序了,这个程序容量,数据容量比uno大多了
哈哈

只是仿照了一个连接到Wifi的程序,连是连上了,可是
再怎么用呢,比如我想用手机控制这个芯片,电脑就算了,不方便
怎么个流程呢?

网友A:
大神啊,做开关,时钟,定时器 都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啊,做开关,时钟,定时器 都能做啊

手机用什么软件控制它呢?

网友:
对接物联网平台,做智能开关,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
搜下appInventor      。这个只能做安卓app   ,    适合我这不会代码的人用,
这是我自己的网络资料硬盘,点击链接加入群聊https://jq.qq.com/?_wv=1027&k=5NNbL8w 这共享文件里有源代码  和app  。aia 文件就可以在 appInventor 里用的

网友:
点击链接加入群聊https://jq.qq.com/?_wv=1027&k=5NNbL8w

网友:
物联网 要么用现成的物联网平台
要么用mqtt之类的协议自己搭建一个物联网平台

如果啥也不写,就想看看传感器效果 Domoticz 或者 Homeassistant 这个是WEB 和服务器端 ESP8266刷ESPEasy固件就行了
0代码 前提是你的传感器要espeasy里有支持才行

网友:
你有好多液晶屏,可以做网络天气时钟。

网友:
 另外 与ESP8266可以提供的空间比起来 那点代码实在不算啥

那些代码里很多都是ESP8266“操作系统”的代码,你自己写的那些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要想自己写一个1M大小的软件,其实还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好多液晶屏,可以的网络天气时钟。

我不喜欢那玩意,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喜欢那玩意,哈哈

秒回复那你喜欢什么?也不会这个打样了个esp8266开发板,想照葫芦画瓢仿制个时钟

网友B:
就是下图这个,看着不错,就是复制人家代码编译不通过,有的库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下图这个,看着不错,就是复制人家代码编译不通过,有的库找不到。

你用的什么编程啊,不是arduin我就一点不懂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编程啊,不是arduin我就一点不懂咯

两年前因为好奇弄了一个ESP8266模块玩nodemcu固件、而且开始学习lua语言,也是玩通了连接wifi、网络时钟、实时天气等等用法,接下来也是没想好用途加之lua没能深入学进去就一直在吃灰了,说心里话lua编程真的简洁,但因为初学者用的不多所以网上资源例程很少渐渐的就撂下了。

网友C:
espeasy 绝对值得拥有
不止有传感器 还有很多显示屏 而且支持很多开源的物联网服务器端
你要是自己会写 也可以扩展服务器端的支持

实际上espeasy做个ntp表都不用写代码

上传

网友D:
用别人发表的现成资料玩过,程序及软件,两路开关控制,后来再想去找,怎么也找不到,失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别人发表的现成资料玩过,程序及软件,两路开关控制,后来再想去找,怎么也找不到,失踪了

这个安卓我记得还学了一点,是安卓4的编程,现在早忘了,现在都安卓10几了,玩不转,我就拿esp8266,先当单片机用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easy 绝对值得拥有
不止有传感器 还有很多显示屏 而且支持很多开源的物联网服务器端
你要是自己会写 也 ...

好歹你换个中文啊,英文我不认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歹你换个中文啊,英文我不认得

你太谦虚了  嵌入式啥编程软件是中文的啊,而且 就那俩字母 翻翻书吧 …… 或者 你有想法的话 从源码汉化下……
这种东西也不是啥大众需求软件……片上空间也有限 想看中文只能靠自己了

我只能说一般玩玩和传数据 espeasy的完善度要比自己写代码好很多

都能看datasheet了 这点英文小意思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歹你换个中文啊,英文我不认得

就像我截图里这个 运行小半年了 而上次断电是因为插排换地方………

而它能连接的传感器也基本上都是tb能买到的模块 各种各种 虽然性能不一定是最好 但是 小制作 一般应用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