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可调色温可触摸,Yeelight LED充电台灯拆解

楼主(2020-03-31):
Yeelight YLTD02YL台灯用好久了,想给台灯换个电池

台灯开了反重力模式

用小刀无损撬下来

拼夕夕的透明胶

电池容量:2000mah

这螺丝有点意思

内六角扳手拧下
标签下还藏着2颗

工整,,,。舒服

电池有温度监测,细节到位手里没有这种长条状的电池看来没得换了。。。。

倒装的LED???

TP4056充电芯片,电流1a

插口因为之前粘桌子上被撞松了

金属底座有点分量
光源就不拆喽

调节色温

总的来说,这款台灯的还是挺不错的,光看着不刺眼,电池不会过放,开机有亮度渐变。
美中不足的是电池太小了,日常使用得外挂充电宝

网友:
电路板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触摸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电池有温度监测还是可以换的,保留原电池保护板 直接换不带保护板的电芯即可。

网友C:
可以不换电池,等原电池容量下降以后换电芯,保留原来的电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温度监测还是可以换的,保留原电池保护板 直接换不带保护板的电芯即可。 ...

手里没有这种长条状的电池,就算了,等电池容量彻底枯竭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换电池,等原电池容量下降以后换电芯,保留原来的电池保护板

电池容量下降了好多·,刚买的时候能最大亮度开4小时,现在中等亮度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现在平板电脑的电池还是不错的,换一块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D:
2000电池确实太小了。我现在自己改装LED和音箱都要4000起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ic是什么型号的?

触摸好像是连到那个主芯片的,型号被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0电池确实太小了。我现在自己改装LED和音箱都要4000起步了

引出电线改装外挂电池可以直接上10000mah,,只是丑了点

网友:
质量不错的产品

网友A:
那个底板上的拨动开关有什么功能?

网友:
LED为什么要倒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底板上的拨动开关有什么功能?

电池开关,长时间不用需关闭防止电池过放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掳一片尺寸相同的电池并联上去,薄一点的

网友:
不錯台燈,就是電池太細

网友E:
这个USB插口挺奇怪是反着的,一直没明白是什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USB插口挺奇怪是反着的,一直没明白是什么逻辑

emmm是图片反了

网友:
这个灯我也有,micro USB囗,插头要反过来才能插,不方便。美的 的台灯我也有,充电口就是正常的,不是倒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