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主板被腐蚀的厉害的九阳的电磁炉

楼主(2020-03-31):
那个电磁炉5元入手,拆开后主板背面都发霉了,大家都说5块不亏 拆件都值

我可不想只拆件 ,洗干净 修修试试 ,故障也不是太大
上洗完后对比图

想着备件不少,试着修修看

肉眼可见,保险电阻炸黑,电源ic炸烂,  更换保险后 ic原型号为ob2226ap

拆机苏泊尔电磁炉 电源芯片为ob2226sp 看了论坛里的帖子,不少人都说可以完美代用,

试机时候,有插曲,灯泡大法 灯泡大亮,电磁炉无反应,

以为还有严重短路,拆掉igbt 桥堆 测试还是灯泡大亮电磁炉无反应

纠结不敢直接通电了,上次一电磁炉 炸了两次,心里有些发毛,不过一想igbt 桥堆拆掉了 怕个毛线 ,直接通电,故障依旧无反应

继续检查 发现背面链接电源芯片的一个105贴片电阻损坏,更换拆机件后,开机 滴的一响,正常了, 测试 18v 5v正常,
看样子 ob2226sp 完美代用  igbt g集无电压,
装上桥堆 igbt后试机,烧水有嗡嗡声 貌似正常了,没等烧开 就断电了 但是
第二次烧水测试 出现问题
只能 开关机,选择模式,功率等按键不起作用,奇怪了
头一次试机按键都没问题,重新测量5v电压,只有4.1v了 18v正常的
奇怪了~~~ 求解

网友:
检查5V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贴片电容以及负载。

网友:
板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不要折腾了,废品站随便一块都比这块好。

网友A:
看上去很正常的电路板,有一种故障叫电路板漏电,再看看这一块,估计不好整呀,理论应该报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很正常的电路板,有一种故障叫电路板漏电,再看看这一块,估计不好整呀,理论应该报废的。 ...

是啊 ,所以我开始试机 感觉正常了 就打算把背面用防水漆喷一遍 免得干扰 漏电,没想到试第二遍 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