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春游废品站--漫步者低音炮【无遥控器怎么调节音量】

楼主(2020-03-31):
疫情后的春天,二三月下了几场大雨。惦记废品回收站的电子产品被雨水浇透了。
之后十多天的干燥晴天,抽了间隙去了废品站扒拉了半小时。
第一次去,功放 dvd 电磁炉等电子产品堆放的地方。
这里挑了两个能从散热孔看到有环牛的功放,一个科泰130W的,另一个100W,网上查不到信息,估计是当年的国产小作坊。
另有一个步步高功放掂量着轻一点,看不到变压器,机箱略厚,一并挑出来。其他的有些薄的国产VCDdvd之类的就不理了。
还有几个只能插卡机顶盒,拿出卡来看一下,放下了。
【废品站没多拍照片,后续补上各件的拆机图】
看上去很新的家用水过滤器,只拆了增压泵。有用没用拆回去再说,有闲工夫的时候DIY个洗车机也不错。
漫步者R501T低音炮,PVC贴皮都翻起来了,没有卫星音箱。本来打算看拆个变压器和喇叭,拆了一圈螺丝没拿下来,还有好多螺丝。不拆了。
老板说这音箱喇叭之类都送你了。
角落里还发现一台拆开的PSP,外壳还算干净,屏幕和主板都在,主板后的电池没有了。

另外还有一堆红色LED跑马显示屏,旁边一个外壳有处变形的开关电源。
扒拉了一下看溅上的泥水很多,都干了,想拿两三片拆看。老板说这些东西送你了,都拿着吧。好叻,装了一鱼鳞袋的LED屏。
又拿了几个电机和一个电源变压器。

称重的时候70斤,便宜算了我七十块钱。微信付了钱开始往车里拿。
到家的时候发现,漫步者音箱和PSP忘拿了!!!!

楼主:
一周后再去的时候,PSP没有了,几个插卡机顶盒也没了,多媒体DVD之类的也少了几个。老板说还有个小伙子像我一样来扒拉东西。
拿着漫步者音箱。发现了这个缺了盖的爱华面包机。拆下电池盖来看了下,8节电池12V。

这次看到好多工地工厂用的三相空气开关,太大,用不着。拆了俩太阳能灭蚊灯的太阳能电池。一个老式家用稳压器。一个水处理的紫外线消毒灯的不锈钢壳,厘米的紫外线灯管已经碎了。

其他的给老板娘称重,老板娘一般按2块钱算。老板娘跟老板说了下,老板说13块钱,太阳能电池白送,收录机2块钱,共收15块钱。
不算爱华,自己掂量着有七八斤吧。

楼主:
拿回来的漫步者R501T,倒相管没有了。成色垃圾!差评!
这间隔的一周里,查了R501T是5声道多媒体,遥控器控制,八寸低音炮,放在底部,地面反射增强低音。
底部的支撑腿被敲掉了。

PVC贴皮都脱胶了。还有不知是原主人还是收废品的,拿菜刀之类的砍了十几下,愣结实,放弃了!

这是红外接收点,有个数码管。

电源线被剪掉了,额定功率90W。
输入输出端子。

又拆了几个螺丝,拿下主板来。
内部一个大喇叭,还贴了好几块障板。这些障板是不是随便怎么贴都行,越随意越好?

方牛

主板很干净,没有泥水。

功放板,一个散热铝片。
资料说这个散热主要是靠低音炮里的声波带动空气运动,将热量带走。

开关后一个220V0.5A保险

接头都是两个螺丝基本定位,然后堆热熔胶固定。。。。
好处是绝缘??

三个LM1875T,漫步者采购的元器件都是正品吧,起码不会是打磨后打标的芯品。

这个仔细辨认了下,是TDA7370B,7很不清楚

检查完接上电源线和插头,通电打开开关,听到扑一声。感觉还是可以利用的。
半年之前垃圾桶的简易二分频落地音箱里拆的喇叭,6寸还是6.5寸的?山寨的很,喇叭上没有任何功率阻抗信息。
拆下喇叭密度板就扔回垃圾桶了。

接上左右声道喇叭,沿用原来的简易二分频。再接上奇声DVD播放器。转了几秒钟,光盘的声音出来了。音量5的声音吓了我媳妇一跳,主要是低音太重了。
声音正常,说明功放芯品没有坏。我是拆芯片咸鱼出掉呢,还是拆芯片DIY功放呢,还是不拆芯片改造原来的功放板。

网友:
还有个小伙子像你一样来扒拉东西。。。

网友A:
那个爱华挺好,就是没盖子了
搭车同问怎么调音量

楼主:
致命的问题来了。没有遥控器,怎么调节音量和音效。
那个奇声DVD也是,没有遥控器,只有进出仓,前后暂停。没法调节音量。
还有LM1875,我是拆芯片咸鱼除掉呢,还是拆芯片diy2.1功放呢,还是改造原功放板使用呢...呢...呢....

楼主:
呃........有几个功放还没拆,打算拆下前面板的旋钮来,给501T当音量旋钮使用。可是多音效怎么调节。从哪里接音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爱华挺好,就是没盖子了
搭车同问怎么调音量

带回来的爱华磁带CD收音机多动能机。
心想,要是进水多了不能用了,拆两个喇叭也好。拆完没用的塑料啥的,再卖到废品站。
缺了磁带盖的面包机
型号CSD-EL300

后面电池仓。想起来在废品站拆下电池盖了没装上。。。我这七秒钟丢三落四的毛病。
8节1.5V,共12VDC。不用电池了,旁边应有DC输入口。

巧了,除了DC接口,还有AC输入。
电压110V 220V可换。刚好,铅酸电池的雅阁LED折叠台灯的交流输入就是这种8字型接口。找出来插上,正好。

通电,屏幕亮啦!!磁带仓 咔咔响了几秒钟不响了。

有收音机,磁带,CD,闹钟,定时休眠。
在车库里面,调了收音机没收到信号,两个喇叭沙沙响。天线接线到车库门上会不会有信号?
打开CD仓里面也有好多泥。

然后就放起来了。以后有空详拆清理。看能不能把磁带仓给弄的无故障

网友B:
用带红外遥控的 手机,匹配下 就能控制了

网友:
看来有同半和你一样哦

网友:
还有个小伙子像你一样来扒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红外遥控的 手机,匹配下 就能控制了

还得捡个带红外遥控的手机。。。貌似我发现了用3.5耳机插头接红外二极管,搭配app可做万能遥控匹配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没拍照嘛

网友C:
看你的帖子下午也去了看了看,,只对电脑类感点兴趣,,,5元拨了根条子

网友:
拆芯片卖吧,旧的东西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就好,
被人丢弃的东西,想要复原很难的。。。

楼主:
拆的时候手脏, 没拍。杀虫灯体积较大,约30cm宽,50cm高。这种太阳能电池的大号版本,大约15~20厘米的太阳能,玻璃的。
露天放置的,我按照明开关灯不亮,费工夫,环形灯板没拆。

现在想起来厘米应该有个电池的,不知是铅蓄电池还是镍镉电池还是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帖子下午也去了看了看,,只对电脑类感点兴趣,,,5元拨了根条子

为啥不拆硬盘

网友:
可惜了这个面包机。

网友(2020-05-25):
以后多转转废品站

网友(2023-03-11):
引用 楼主:
拿回来的漫步者R501T,倒相管没有了。成色垃圾!差评!
这间隔的一周里,查了R501T是5声道多媒体,遥控器控 ...

这个能接一个前级音调板吗?三旋钮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