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高手指点这块线路板如何利用

楼主(2020-03-31):
如图求指点,场效应管型号SPN6098,芯片型号LM339,红线和棕线直连应该接电源正极,黑线接电源负极,蓝线应该是输出负极吧,白线好像是测试端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该接哪,请分享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典型的电子负载啊,哈哈

网友:
感觉是电流采样、控制用的

网友:
看着像电机软启动模块,蓝红接电机,红黑接正负,白黑是控制,d1是基准,5毫欧铜排是取样,大二极管是续流~

网友:
抄板看下是什么电路

网友A:
臣妾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臣妾不知道啊。。。。。

温总别藏着掖着了,知识渊博谁人不知啊

网友B(2021-03-14):
这个好像是skil某12v工具的放电保护板,白线是不是接热敏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skil某12v工具的放电保护板,白线是不是接热敏的?你试试

感谢莫大师挖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