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白求配置,主要画图。谢谢

楼主(2020-03-31):
想在东哥哪里组装台电脑。
主要用途:是业余画三维图和雕刻机出刀路,UG,北京精雕,CAD用得比较多,实在受不了现在用的老到掉牙的笔记本电脑了。现在没怎么玩游戏。以后就不确定了
机箱,显示器,硬盘都不用了,家里有2个1T的机械硬盘,笔记本电脑有个16g的固态硬盘。还有就是要有无线连接的,因为放的地方没有网线,不想拉根网线,只能连wifi。
预算2500左右,麻烦各位大神帮我出一下主意,谢谢。见贴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顺,顺!!!

网友A:
2500,还得带显示器?你这预算有点紧吧,16g的固态没用,机械硬盘只能当仓库,2500实际配的是整机+显示器。。。。。。现在不玩游戏看样子以后还想玩游戏,还想要全新东家的,在内存固态什么都涨的今天,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0,还得带显示器?你这预算有点紧吧,16g的固态没用,机械硬盘只能当仓库,2500实际配的是整机+显示器。 ...

楼主说的是  机箱  显示器  硬盘   都不用了,

或者我理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还得带显示器?你这预算有点紧吧,16g的固态没用,机械硬盘只能当仓库,2500实际配的是整机+显示器。 ...

机箱,硬盘,显示器都不用,玩游戏应该就没什么可能的了。

网友:
这预算 只够买好点的办公机啊

网友(2020-08-22):
建议楼主约上稍懂电脑的盆友,一起到当地的电脑城。2500可能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去天猫宁美国度看看配置,再找渠道装就好

网友:
2500不要显示器,硬盘,机箱
还是能配的出来的

但是只能是相对低端的,独立显卡就不要想了,500块的显卡还不如最新CPU的集成显卡

如果你的系统能跑WIN10,那么可以考虑9代的I5 9400之类的,配个好一点的板子,8G或16G内存,稍微加点预算的话可以配个稍微好一点的显卡

如果不能跑WIN10,那么只能考虑7代以前的老配置

网友:
i3-10100,16g

网友:
UG对显卡要求挺高的,I5+独显是最低配置,不然你编走刀路径会卡的怀疑人生的

网友:
三维软件(UG、SW)对显卡是有要求的,内存要大!

网友:
买二手的吧,i5 4600加上一个带WIFI的主板,两个4G DDR3内存,也就1000以内的事

网友:
这预算要么去买服务器淘汰设备,要么去买老i5  i7 新款配件就别想了   一个显卡都好几千,一个i5 10400F都得999

网友B:
全新的想都别想,一块显卡就把预算用完了。
老老实实的去淘配件配二手吧。
或者预算增加到4000+,直接买AMD锐龙6核的笔记本。

网友:
目前的cpu不用考虑都满足你的要求,建议内存16G起步,ssd512G起步,其他只要别买山货随意配。

网友C:
2500的台式机 差不多
我先写一下
I3 9100F 550盒 散片480差不多
内存单条16g  260-28
c p u 散 热 器  盒装就行
主板 b360 大约350左右
固态用原来的
本本内存是插不到台式机的
显卡 收个2手的 970 960 980 1060 都行 400-600吧
机箱 电源 t t 的一套 230
2500是够了
当然 如果用ug  适当网上买个2手 n v q u a dro 卡更好
新的要1400 最低入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想都别想,一块显卡就把预算用完了。
老老实实的去淘配件配二手吧。
或者预算增加到4000+,直接买AMD ...

那是你技术不行,
全新的显卡1650 899能下来
c pu 550
主板350
内存300
机箱电源230
总体正好2500不到
还有余款,加个100  c pu 散热器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技术不行,
全新的显卡1650 899能下来
c pu 550

显示器呢?不要钱的?
你搞清楚他连显示器都要的!!

就算不要显示器,550的CPU什么型号呢?CAD这种软件对CPU的要求可是很高的,你确定你这个U能满足?
机箱电源230块,我100块也能买到机箱电源,但是电源的功率够吗?质量有保证吗?1650这种显卡可不是亮机卡功率不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0的台式机 差不多
我先写一下
I3 9100F 550盒 散片480差不多

他要求所有东西全部全新,以前的固态不要了。显卡也不要二手的。所有东西要狗东全新的。
显示器也要全新的。

你2500给弄个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呢?不要钱的?
你搞清楚他连显示器都要的!!

所以说你小白, cad 主力点是卡在 3d建模 quadro卡
550cpu 9100f 呀 4核 4g 全核频率。
显示器 500-600 j d 多的是
230 我选择的是tt 电源是400w 大牌,人家虚标也就是300w到位吧
9100f 40来w的功率。1660s 120-130w的功率
主机全负载 200w内的功率。 你说功率够么
我家就是1660s 8400 6块hdd 游戏功率只有180w-200w
1650 super 基本功率在100w 上下,说多点110w

我倒是好奇 你100块的机身相加电源 电源能稳定在200w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