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请教各位前辈外置胎压监测如何配对?

楼主(2020-03-31):
前段时间买了个太阳能胎压检测,前二天突然发现数值不动了,然后手贱把机器复位,结果4个感应器和主机匹配不上了,请叫各位前辈,如何进行匹配?先谢过

网友A:
有说明书的,进设置里的配对模式,比如左前轮,然后把左前轮的设备慢慢拧进去
首先拆下传感器。
1.长按M键,再连续按2次左键,接着按M键就可以进去匹配界面。
2.右上方闪动左右键可调节轮胎位置,小轮胎显示在哪个位置,就匹配哪个轮胎。
3.按M到下方闪动,随后安装传感器,等待十秒。按M回到上方闪动,长按M保存 首先拆下传感器。
1.长按M键,再连续按2次左键,接着按M键就可以进去匹配界面。
2.右上方闪动左右键可调节轮胎位置,小轮胎显示在哪个位置,就匹配哪个轮胎。
3.按M到下方闪动,随后安装传感器,等待十秒。按M回到上方闪动,长按M保存

楼主:
谢谢热心的坛友,按照您的方法搞好了!关键点就是在设置屏幕数字闪动的同时,拧上传感器。
再次感谢!

网友B:
同款胎压计,这个电池很不耐用,几个月就要换一个,当数字不动的话,一直不动就要考虑换胎压电池了,用的 是1632电池,直接拧下来就能换了

网友:
这里的人都是高手。

网友:
同意4楼,换电池后,等几分钟,就动了

网友:
同款,准确度一般,已经坏了一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款胎压计,这个电池很不耐用,几个月就要换一个,当数字不动的话,一直不动就要考虑换胎压电池了,用的  ...

电池的确不耐用,一般半年必换,有时候还没到半年就要换,买了一打南孚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确不耐用,一般半年必换,有时候还没到半年就要换,买了一打南孚备用。 ...

南孚也不耐用?我买倍量,便宜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款胎压计,这个电池很不耐用,几个月就要换一个,当数字不动的话,一直不动就要考虑换胎压电池了,用的  ...

内置的传感器贵就贵在电池上,那个电池是耐高温的,能用5-6年,普通的电池在40度以上的环境里自放电很厉害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英飞凌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确不耐用,一般半年必换,有时候还没到半年就要换,买了一打南孚备用。 ...

我觉得没必要买南孚,我买了一次天球,也能用差不多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孚也不耐用?我买倍量,便宜很多

天球也可以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给我爸的老飞度装的铁将军的!外置的!效果也不错!就是显示亮度感觉比我车上彩屏的暗了一点!

网友:
电池又不贵,我买了两版备用

网友:
我的也是同款,也是经常报错,然后一查是没电了,准备了一堆电池,随便更换

网友(2020-09-11):
请问,这个不复位,可以配对吗?我的有三个补气后,同时变成0了,用上面的方法没有配对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置的传感器贵就贵在电池上,那个电池是耐高温的,能用5-6年,普通的电池在40度以上的环境里自放电很厉 ...

内置款的电池都是以色列产的,耐高温。

网友(2021-03-15):
你是怎么弄好的,我的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说明书的,进设置里的配对模式,比如左前轮,然后把左前轮的设备慢慢拧进去
首先拆下传感器。
1.长按M键 ...

能教一下我吗,我的也不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