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无线路由器进不了设置界面,不知道可不可以刷机?

楼主(2020-03-31):
  这个路由器看着还不错,居然带TF卡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带USB接口,进不了设置界面,不知道可不可以刷机?
]

                                                                                                    这个路由器看着还不错,居然带TF卡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带USB接口,进不了设置界面,不知道可不可以刷机?

网友:
用编程器备份好了,,刷breed  把备份的固件恢复回去   就随便换固件了

网友:
U口不是有个复位键吗?长按复位试试

网友:
是啊,复位看看,这个的配置还挺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