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一下电路行不行呢

楼主(2020-03-31):
一个lcd屏的背光电路,一个负极,4个正极,也就是4个led给他们限流按理说应该这样,可是需要四个电阻,有点麻烦

简化成这样行不行呢,这样简单,但是可能亮度不一致,其实上面那个
调不好,亮度也是有差别的,因为都是一种led,差异应该不大,这么连接行不行呢?

网友A:
上一个,对管子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下面这个,要求有点高,压降、内阻尽量相同,否则有的饿死,有的饱死 。

网友:
理想电路下,可行!
实际电路因为led的压降和电流都有微小的不同,所以会造成亮度不一。
led理想的驱动电路是恒流驱动

网友:
可以啊,现在的LED灯不都是串并联后再接限流电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对管子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下面这个,要求有点高,压降、内阻尽量相同,否则有的饿死,有的饱死 。 ...

是啊,但是应该也都能亮吧

网友:
1、要考虑使用一个限流电阻的功率;2、每个LED的特性不同,电流不同会使发光亮度不同;3、可靠性

网友:
电流大了4倍,发热太大,还是不建议这么改的
其实按照电子产品缩水的方面考虑,厂家要是能,巴不得早就这么干了呢
之所以没缩水,那就是因为,实在不能再缩了,哈哈

网友:
能亮,节省了仨电阻,降低了发光均匀性,同时缩短了无故障时间。就问楼主这个节省值不值呢?

网友:
LED串联,用升压芯片驱动不行吗?看戏机的背光驱动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赞同6楼,真能这么缩厂家早缩了。

网友:
简化吧  ,出货量很大简化 还是能省点烟钱的 ,

网友:
给每个LED单独串联电阻就限制了每个LED的最大电流,各个LED都是独立的不受影响,你用一个限流电阻只限制了总电流,到LED那里会因为各个LED参数不一致导致每个LED分配的电流不一样,电流大的LED会先累死,然后其余的相继遭殃

网友:
这得把保护去掉,裸奔

网友:
给每个LED单独串联电阻,每路独立,可靠性和亮度均匀要好些。
下面这个,一般用于台灯。市售的台灯,基本上都是LED串并联后,用一个大功率电阻限流供电

网友:
早多年前,用小草帽管的手电筒就是这么干的,并联,然后串一个电阻。

网友:
1. 简化能亮,但失去均流、保护作用。如果背光仅短时使用无所谓哪种。
2. 如果纠结,合适排阻1个完美解决

网友(2020-05-03):
容易坏,我家里的灯用的0.5W的5730LED灯珠2并多串,驱动是恒流300ma的,每年都要换灯珠。改了个灯,把恒流300ma降低到200毫安才好一些,不过亮度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