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DAP-1306进入配置界面

楼主(2020-03-31):
前几天发个帖子,关于dlink DAP-1306的拆机帖子,感觉无法搞定,今天用TTL线连接后看看,居然能进配置界面了。这是连接ttl后的输出界面:波特率是115200,刚好和刷机顶盒相同,9600出现乱码?

但是,这个玩意TTL连线比较怪异,中间引脚是地线,幸亏我有万用表,量了一下,确定了地线! 中间蓝色为地线,其余线错了可以换一下。

从tt中看到的信息是:
CPU:AR7240
Flash:8M

这里居然能支持dhcp 客户端,然后接上网线,看到提示ip:172.16.6.158 、255.255.255.0
这样就算是知道ap的地址了。从浏览器里面连接ip即可:

用户名是:admin
无密码。下面的配置就按提示来即可,不是很熟,正在摸索。可能的话,这个ap就可以当做网桥来用了。就这个界面,正在测试。

网友A:
竟然支持7个ssid啊,去官网找找有没有中文固件下一个刷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支持7个ssid啊,去官网找找有没有中文固件下一个刷进去试试

官网连这个硬件版本的型号都没有,更没有这个固件了。这个是真对运营商定制的产品吧,估计功率够大。谁有能耐把这重新编译一下,适配openwRT会更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连这个硬件版本的型号都没有,更没有这个固件了。这个是真对运营商定制的产品吧,估计功率够大。谁有 ...

官网有DAP-1360的固件啊,不过固件版本是B1 C1 F1三种,应该都是中文版的,英文版的可能命名不同吧,不过能看懂英文也不用刷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DAP-1360的固件啊,不过固件版本是B1 C1 F1三种,应该都是中文版的,英文版的可能命名不同吧,不过 ...

和我这个硬件不符合,不知道是否能用,没有尝试

网友:
裸了看看,应该能刷O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机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447&extra=

你这跟没拆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跟没拆有啥区别???

你需要拆到哪一步,再继续要拆里面的屏蔽罩了,怕拆下来装不上?

楼主:
继续拆机,揭开DAP-1360的天灵盖。彻底展示芯片的真面目:AR7242

AR9783还比较常见,能百度到

AR8021

这个配置好像和
中兴ZXV10-W815N相同,不知能否互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拆机,揭开DAP-1360的天灵盖。彻底展示芯片的真面目:AR7242

记得中兴喜欢用螃蟹来着? tp好像也有

网友:
厉害了,学一手,回头自己也鼓捣鼓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