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君威车机改家用

楼主(2020-03-31):
亲戚的一辆老君威去年去报废了,前些天去他家说把车机和两个后喇叭拆下了,说能不能放家里听听,然后我去他储藏室找了个红酒箱子,给他装了个车机组合音响,看图,有点简陋,这种老车机只有CD和收音机功能,所以把车机的AM通道改了个单声道蓝牙板,淘宝以前囤的,主要是这个CD机收音通道都是单声道过入音频切换ⅠC,FM立体声解调也是内部的,反正亲戚也就听个响

好像是伟世通的牌子

装了个电源开关,其实是ACC的开关,+B记忆还是通电的,不过电流非常小,几亳安。

以前囤的拆机12v开关电源,做工还不错,输出端加了老电视机拆的EMⅠ滤除下高频干扰

原车后面的6ⅹ9寸同轴喇叭,侧面刚刚好

我以前那报废老吉利上的车顶天线,后面固定一块钕铁硼磁钢,天线吸在上面,可以左右调天线角度

成品图

FM模式,灵敏度不错,声音不错,显示屏是ⅤFD的。

再发几个以前改的

丰田凯美瑞6碟

起亚K4车机

网友A:
改得不错,开关电源有杂音怎么解决的,看后面接了滤波器?

网友:
我的车机一直都是在桌面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不错,开关电源有杂音怎么解决的,看后面接了滤波器?

12v出来加了一级EMⅠ滤波器,后面再加4700μF加0.1μF电容,放CD和蓝牙其实没杂音,对FM弱台稍微有一点点干扰,加了滤波好一些,要是用杂牌的开关电源就影响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得不错,开关电源有杂音怎么解决的,看后面接了滤波器?

买带地线的开关电源,一接地就行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就外貌失了点分。

网友:
这个我要绝倒!

网友B:
裸奔比较好,你这几个木盒子有点不讲究了。而且要用
几套电源和多个喇叭。我这套几个主机随便换,一套电源,
一对音箱互相独立。我有六个主机,这个是地摊上25元捡
的带蓝牙个人觉得超值。

楼主:
混之家的人还会缺几个电源,正好把一些吃灰中的零件发挥下余热,这台主要是给亲戚搞的,越简单越好,插电就能用,另外最后几台只有K4那台是喇叭装在一起的,放床头柜听,不太占地方,其它的都是没装喇叭,后面是音箱端子,家用的才裝个壳子,稍微美观一点,单位里就直接裸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裸奔比较好,你这几个木盒子有点不讲究了。而且要用
几套电源和多个喇叭。我这套几个主机随便换,一套电源 ...

这样摆放音箱,立体感怎么感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裸奔比较好,你这几个木盒子有点不讲究了。而且要用
几套电源和多个喇叭。我这套几个主机随便换,一套电源 ...

我的是斯巴鲁彩屏版,改了TDA7854,装在淘宝买的所谓钢琴漆专用小箱里。确实美观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摆放音箱,立体感怎么感受?

房间里实际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摆放音箱,立体感怎么感受?

桌面音响旁边还有打印机,只能将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斯巴鲁彩屏版,改了TDA7854,装在淘宝买的所谓钢琴漆专用小箱里。确实美观了不少。 ...

这台我记得是TB2929,推力非常强。音质虽然一般般,但听感比较凶猛动感十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之家的人还会缺几个电源,正好把一些吃灰中的零件发挥下余热,这台主要是给亲戚搞的,越简单越好,插电就 ...

车机当然是各有各的玩法,没有标准。我喜欢外形规整的机器,外形奇葩的直接放弃。另外我个人绝对不会用开关电源,我的电源是100w方牛并联7AH铅酸电池,功率足也解决了记忆问题。锂电池我也不用,那玩意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总之要性能,美观,安全。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的,赞一个

网友:
大神帮忙看看这台车机,可否支持USB以及AUX输入,非常感谢!开汽车维修店的朋友送了台车机之一,NISSAN PN-2871F求此车机的尾线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