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858D热风枪 不能休眠 请大神们来帮忙。关联宝工939

楼主(2020-03-31):
    淘的二手风枪   到手温度不受控  开机就红。后来查帖子是可控硅坏了  拆来下一测试果然是  三脚都短路了   然后换了新的  温度可控了   。满心欢喜以为修好了   结果装起来发现机器不能休眠。测试干簧管是好的 放到架子上可以正常闭合  也排除了连接线的问题。  因为放好手柄后  如图里文字描述  4芯线排线座的右边三条都是导通状态。  有个疑问  中间的  红黑两条线一直是导通状态正常么?   绿色是干簧管的信号线。

  实在没思路了 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看看是拉高还是拉低,直接短接单片机引脚试试呢,有些是单片机本身引脚断路问题,以前修电热风扇的时候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拉高还是拉低,直接短接单片机引脚试试呢,有些是单片机本身引脚断路问题,以前修电热风扇的时候遇到 ...

短接哪两个脚呢?

网友B:
检查干簧管是否正常吸合,如果是,检查与干簧管连接的连接件是否接触良好,导线是否完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干簧管是否正常吸合,如果是,检查与干簧管连接的连接件是否接触良好,导线是否完好 。 ...

正常吸合 接触良好 导线完好

网友C:
找的电路图全是错,自己拍的图片又没有一张能看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的电路图全是错,自己拍的图片又没有一张能看清的

明天再拍几张,。。

网友:
赛克热风枪是三星单片机吗?我这有两个数显赛克都是at89c2051的

网友(2024-11-06):
我记得看过其他型号的说明书,说带单片机的焊台有多种工作模式,其中就是不休眠,限多少度以下工作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