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款EC6110-T免拆机破解刷机固件,还是免费的

楼主(2020-03-31):
全网首款EC6110-T无需拆机卡刷固件,杜绝TTL线,摆脱双公头USB,拒绝短接,实打实的U盘免拆机卡刷,纯小白操作;

固件特色:
1、不带ROOT权限。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7、接入电视直播,可看地方任意频道;
刷机教程:
1、打开盒子的系统设置,点击更多,找到“远程维护连接”-“允许”,此处如果有连接验证码,需记住;
2、打开固件里附带的STB工具,输入ip地址,登录密码处写上第一步里的连接验证码,如没有验证码,输入.287aW密码(仔细看有个.点);

3、如图所示,连接后,右下方选择“开”打开ADB;

所有的刷机文件(四个img格式文件)全部拷贝到U盘根目录下(最外面,不要放在其他文件夹下,后面不好找),接着U盘插到盒子USB接口上

4、网盘链接里附带的adb压缩包解压,然后点击cmd.exe,弹窗adb命令行,输入以下命令:
adb connect ip(ip是你自己盒子的ip地址,如192.168.1.1)

adb shell

df

cd /mnt/sda/sda*(sda*指的是U盘路径,以自己显示的为准)

ls

dd if=/mnt/sda/sda1/logo.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logo

dd if=/mnt/sda/sda1/iptv_data.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iptv_data

dd if=/mnt/sda/sda1/kernel.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kernel

dd if=/mnt/sda/sda1/system.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system

一行一条,切记注意空格,仔细看图片;

5、运行最后一条命令时,盒子会自动重启,然后显示升级界面;

只需静等开机~就结束了

本文所用固件及工具下载地址:
网盘保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GLbk8SbVKhmkT77zzO8Gg 提取码:flbt

破解不易,看到回复顶个贴,麻烦大家免费的评分走一波~~~

网友:
支持一个,刚撤了电信的网 留下的就是这个盒子,楼主绝对好人~~

网友A(2020-07-26):
楼主文章和工具不错,赞一个!其实打开无线adb后不用刷机已经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了。直接通过adb命令和U盘配合直接安装当贝市场已经成功!

网友A:
全网第一华为盒子EC6110-T北京电信版免刷机破解!
华为盒子EC6110-T北京电信版,已经被我免刷机破解成功:
1.不用刷机,不用TTL线!(该版本TTL做了手脚,无法输入命令)保留原有盒子所有功能,包括IPTV功能。安装当贝桌面和当贝管家,开机自动进入当贝桌面。
2.已经破解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可以从当贝桌面,浏览器和U盘安装第三方软件。
3.成功的设置home键直接运行当贝桌面!这样即便电信弹出登陆认证,也可以按Home键返回当贝桌面。
目前还没有ROOT,基本上算破解完成。已经安装爱奇艺HD版,看1080视频不卡,安兔兔TV测评也还可以。

网友(2020-08-25):
各位大神,按步骤操作完成之后还是进入了原系统,是数码原因?

网友:
一遍操作下来,开机后一直在转圈,然后就显示什么零配置失败,北京电信的CE6110T

网友(2020-10-04):
不刷机单安装当贝也行,不过很奇怪,一开始市场能安装APP。重启后不能安装了

网友(2020-12-20):
刷机后,ITV功能全部正常吗    不同我是福建6110T可以用吗

网友(2021-02-15):
一直停留在开机电信的画面动不了

网友:
刷完了IPTV还有吗???

网友:
刷机后,ITV功能全部正常吗   ?????

网友(2021-06-30):
走完了所有的步骤后,盒子不自动重启。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只好手动重启。开始我是软件正在安装,大约需要4分钟。但是一会儿又回到电信原来桌面了。根本没有当贝桌面。而且设置密码变了,进不去设置了。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网第一华为盒子EC6110-T北京电信版免刷机破解!
华为盒子EC6110-T北京电信版,已经被我免刷机破解成功:
...

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文章和工具不错,赞一个!其实打开无线adb后不用刷机已经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了。直接通过adb命令和U盘 ...

能说说怎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