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精简教程,去除电视多余应用,换桌面!

楼主(2020-03-31):
海信电视精简教程,去除电视多余应用,换桌面!
温馨提示:该教程适用于VIDDA3和VIDDA4,其他更古老的电视系统未测试,理论上不支持!

1、首先下载安装安卓设置:(文末网盘里附带安装包)
安装方法:方法一、下载好安卓设置APK,拷贝到U盘,接着进入系统设置-通用设置-商场模式,打开,接着U盘插入到电视,进入U盘,找到APK安装即可!

方法二、
  • 电视进入自带的应用商店下载“ 天天瑜伽  ”并打开运行;
  • 手机下载悟空遥控器,并打开,需要手机和电视处于同一个网络下(同个局域网下)
  • 在悟空遥控器里下载当贝市场,然后推送到电视,电视会提示是否安装电视端悟空遥控器(如果没有提示,则不用管,会直接推送安装当贝),在电视上选择安装,然后再推送,就可以了 。
  • 打开当贝市场,搜索安装“安卓设置”安装即可;

2、打开ADB,进入设置-声音设置-声音平衡;

3、此时按遥控器的菜单、OK,菜单、OK,反复两次,就会进入工厂菜单,然后该方法适用于最新的VIDDA系统,
其他版本可以参考:在声音平衡上按数字键“1969” 或者 按设置键,选择声音,移动到声音平衡上,按遥控器下面的“红绿蓝黄红”键出现大M,按菜单键进入。

2020.3.24更新
目前所有在售卖的最新海信电视(安卓9系统)打开ADB方法:进入设置-关于电视-本机信息,连续按两次菜单键,然后停顿,然后再按一次菜单,即可自动进入安卓原生设置,然后参考下放方法打开adb;

4、出现大写M之后,雪花屏,接着按菜单键,出现工厂菜单,移动到选项,将第一项改为“M”;

5、重启电视,进入我的应用找到刚刚安装好的“安卓设置”,打开;

6、找到关于手机,然后移动到版本号;

7、不断按遥控器OK键,7-8次,打开开发者模式;

8、进入开发者模式,找到USB调试,打开!

9、下载精简工具,(点我立即下载),建议用迅雷等工具下载,下载完成后解压,运行“海信电视精简工具集.bat”,接着输入电视的IP地址(在网络设置中可以查看)!
备用网盘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qvA8tUoYkAfUF4rPN5TaQ
提取码:1epy    解压密码:znds

温馨提示:电脑和电视机必须处于同一网络下才可以!

此时电视上会弹出是否允许,选择一键允许,确定!

接着根据脚本说明操作,按0保留电视信号源、按1不保留电视信号源,不保留信号源会更加精简流畅,但是部分用户需要用电视盒子等外接设备的话,还是选择0比较好!

如果选择的是0,保留信号源,建议重启电视之后,选择“氧气桌面极速版”始终为默认桌面!
如果选择的是1,那么会精简去除自带的桌面,无须选择,系统中只有一个桌面,会更佳流畅,因为海信自带的桌面APK的包有70+MB大小,占用较大空间!

该脚本精简列表:
海信钱包...com.hisense.hitv.payment
全民K歌助手...com.bajintech.karaok
广告代{过}{滤}理...com.hisense.tv.advertisementproxy
系统升级...com.hisense.tv.ota
小聚识图...com.hisense.smartimages
玩机宝典-特色应用指南...com.hisense.electronictutorial
微信电视...com.android.wechathci
通知服务...com.hisense.service.message
会员中心...com.hisense.hitv.hicloud.account
嗨见...com.hisense.tv.videochat
计算器...com.android.calculator2
升级服务...com.jamdeo.updateservice
聚好看...com.jamdeo.tv.vod
浏览器...com.android.browser
日历...com.android.calendar

不保留信号源情况下会多精简一个:聚好看 com.jamdeo.tv.vod!

如果你会自己编辑脚本,也可以根据该文本自由精简或者冻结应用程序!
(文本网盘里附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qvA8tUoYkAfUF4rPN5TaQ
提取码:1epy    解压密码:znds

小白兔出品,必属精品,请叫我雷小锋。免费评分上一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啦

网友A:
怎么确定是不是VIDDA3或者4?

网友:
我想知道如何去掉广电讨厌的启动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确定是不是VIDDA3或者4?

理论上海尔同一品牌的apk包名称应该都是一样的,用adb命令可以查看、冻结,自己人工看看也行,楼主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怎么打开adb

网友:
打开了ADB是可以用网络调试的  但是你得会命令行  那个bat 自运行脚本可以有记事本打开编辑 修改内容

网友:
折腾完手机又开始折腾电视了,硬件配置在这儿了,再精简能快到哪去

网友:
这个可以的 家里正好有一台海信电视

网友:
收藏备用,俺也是海信电视

网友:
我家是海信VIDAA-d2不知道可以精简不?

网友:
帮顶!比较牛,可以试着刷下看

网友:
正在刷,因为2.4G无线网干扰,中间加了个5.8G的CPE连电视有线,电视IP对应的MAC地址是CPE的,不知道有没用影响。要是刷挂了,就来找LZ了

网友:
好吧,uninstall完全无法卸载这些自带的app,估计是没root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下载收藏学习了。

网友:
我家的电视拿来试试

网友(2020-06-28):
有没有跟帖刷成功的,发来看看

网友:
只有酷开,能不能出个教程

网友(2020-08-04):
我家的海信现在早就不用智能电视这个功能了,用了好几年的斐讯盒子看电视了,比原厂的快很多。原厂的系统太卡了

网友(2020-11-07):
请问 vidaa e7 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