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山寨5V 500mA充电头

楼主(2020-03-31):
拆山寨5V 500mA充电头

插头铁的

高压整流就用了一直二极管很节俭

4.7uF的主滤波电容

13001

817光耦

变压器

输出部分

完多谢支持!

网友:
rcc不咋滴,拆完可以扔了~

网友:
这种充电头少用为佳

网友:
谢谢分享。。。。。好歹还有个光耦,死刑立即执行改死缓吧。。。。。

网友:
初级13001坏的多,9014也见过坏的,保险电阻坏的最多,好手机别用这类充电器。

网友:
单管式RCC电源空载发热,干脆在输出口加几颗2串白光LED灯珠,改一个小夜灯。或者只能接USB风扇和灯头等便宜的负载。

网友:
上面的元器件还能用。

网友:
500ma就算不山也没啥用了。

网友:
这山寨充电头做工差了些,用着不是很放心。

网友:
万能RCC,寨厂标配,

网友(2020-05-25):
有比这更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