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折腾一个汽车搭火电源,求指导

楼主(2020-03-31):
手上有4节汇龙的 3.2v 50ah的磷酸铁锂电池,想买个板子组个汽车搭火电源。求大神指导

基本参数

加工定制是 :
品牌汇龙
型号HLT3.2/50 :
额定容量50000(mah)
标准电压3.2(V) :
充电电流50(A)
外型尺寸17×206×260(mm) :
适用类型其他
产品认证CE :
适用产品型号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

网友A:
除非你是卖车的,否则容量大的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是卖车的,否则容量大的浪费了

可以的话直接替代车上的电瓶

网友:
本人小白,不太懂。
不过,瞬间300a的电流能扛得住?要加保护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话直接替代车上的电瓶

启动可以,安全考虑最好别替换铅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