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什么东西?(良友瞳距仪-LY-T-27C)

楼主(2020-03-31):
谁知这什么东西

网友:
知识盲区。。。不认识

网友:
多拍几张图传上来也要不到好多流量

网友:
这样是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的设备。

网友A:
看着像是配眼镜时候测瞳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配眼镜时候测瞳距的

高手啊

瞳距仪-LY-T-27C

概述:
        在验光配镜过程中,用来测量人的眼睛两瞳孔之间距离的一种数字式精密光学仪器。
        详细产品描述:
        1、本仪器采用精确光学结构,光路清晰,测量准确,测量数据数字显示,且左右分别显示。
        2、操作简单,测量速度快。并配合可调试距旋钮,适合不同被测者的视距,使测量瞳距变得简单而准确。
        3、测量结束后具有自动关机和记忆功能,省电和数据不会丢失。
        4、可分别左或右单眼测量。
        参数:
        有效测量范围:双眼瞳距:50-80mm, 左、右瞳距:25-40mm
        示值误差:≤0.5mm
        目标距离:30cm ~ ∞
        电压:2节AAA电池
        功率:10W
        净重:0.9kg
        内箱尺寸:33(L)x23(w)x12(H)cm

楼主:
谢谢   原来是这玩意

网友:
不认识的都是不近视的

网友:
以前配眼镜都用,现在用的少了

网友:
配眼镜测量瞳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