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行电视怎么刷机,以及风行最新免费刷机精简固件汇总

楼主(2020-03-31):
只要电视左下角的指示灯亮,80%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刷机来解决!
对于更换机芯板维修,换板后必须刷机!
以下信息皆转载于风行电视官方公众号,无任何侵权风险!!!

目前风行电视机芯有两大类:Amlogic和Mstar
其中Mstar机芯分为5种方案:338、638、358、648、938;
Amlogic机芯分为2种方案:T920L、T960;
怎么了解电视用的什么机芯方案呢?http://wx-tv.funshion.com/publicaccount/sn.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检测电视配置信息输入SN码(即设备序列号)即可获取对应的机芯方案。

如图所示:红色框中为机芯-型号-屏参-屏品,根据此信息可以找到对应的刷机文件;
接下来正式进入刷机教程
刷机需要用到的工具:
1、电脑
2、FAT32格式的U盘
3、刷机包(358/648/938需另加制作一个配置文件;T920L/T960需另配置一个ini文件)

一、对于老方案338/638机芯
按照对应的屏参,下载对应的刷机包就OK了。举例:屏参是536D550XU11,屏品是LSC550FN05,通过SN码查出,与之匹配的话,就可以下载刷机啦!

所以并没有那么复杂的!

接下去就是刷机步骤:
1、下载好固件解压,解压完成后有两个文件夹,一个原厂包,一个精简包;
2、先拷贝原厂包下面的刷机文件.bin到U盘根目录;
3、将U盘插入电视USB接口;
4、电视完全断电,拔掉电源线;
5、按住电视机面板上的电源键不动(一般在电视机的左下方),然后插上电源线通电;
6、等待出现电视刷机升级界面进度条,松开电源键,等待完成,完成后不会自动重启,需要自己手动开机;
7、刷完官方固件后开机,按提示配对蓝牙遥控器,不要联网,进入设置页面按个人使用习惯将所有设置调整好,关机;
8、接着删除U盘里的文件(最好格式化一下),然后拷贝精简文件夹下的bin文件到U盘;
9、重复步骤3-6,刷入精简版固件即可;

二、方案358/648/938机芯
对于新方案358、648、938机芯用户来说,就是个好消息了,每个机芯对应通用的刷机包,也就是说每个方案就是一个刷机包。只是需要搭配一个几K大小的配置文件一起刷机就OK了。怎么样?是不是so easy?
配置文件做法也很简单:
1、电脑桌面新建一个“文本文档.txt”,将以下这段文字复制到文本文档中保存;
3_0_1_FunTV;pid_rc_key_displayname;

注意ps:必须严格按照格式复制,分号为英文状态下
其中红色部分3位数字需要按照对应的机器信息修改:
第一位数字:3,表示机器PID值为3 (不同的屏对应不同的PID值)
第二位数字:0,表示机器用的是红外遥控( 0:表示红外遥控 / 1:表示蓝牙遥控)
第三位数字:1,表示机器的按键板为一键(1:一键 / 5:五键/ 7:七键)

可这三个数字我怎么知道?又懵逼了???.

点击此链接检测电视配置信息输入SN码(即设备序列号)如上图绿框中数据,PID=7,BT,5Keys=5,所以配置文件为:7_1_5_FunTV;pid_rc_key_displayname;
Pid值:对应配置文件的第一位数字
遥控器类型:BT表示蓝牙遥控,IF表示红外遥控,其对应配置文件的第二位数字
按键板:表示几键,1Key就是1键,7Key就是7键,其对应配置文件的第三位数字
2、将这3位数字按照机器的配置信息修改后,将文本文档保存并重命名为:pidinfo.ini (注意.后面的后缀txt更改为ini,如电脑无法显示后缀名,自行百度设置即可)
3.下载对应机芯配置的刷机包跟配置文件(pidinfo.ini)一起放在U盘刷机,刷机的操作方法参考上面老方案的刷机方法即可。
备注:其中648刷机包有两个,8G和16G的,下载时需注意区分。那怎么确认机器是8G还是16G呢?

点击此链接检测电视配置信息输入SN码(即设备序列号)如上图黑框中标注,8G;

三、Amlogc机芯【T920L/T960方案】
1、T920L分为720P和1080P两种刷机包,具体可以根据型号在官方查找对应参数信息中的“视频格式”,然后下载对应的刷机包;
2、T960就一个固定的刷机包;

ps:不管是T920L还是T960方案,下载刷机包后,还需要下载一个ini文件一起刷机(小白刷机网对应刷机包里有ini配置文件,刷机时不要忘记和刷机文件一起放入U盘)

切记ini文件下载直接复制,无需打开,无需编辑任何参数;
来个网盘链接:存取方便,都是修改后的第三方精简固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YXtR3rJTGXDRSwqQfM9rw
提取码:9w83

免费的打赏,评分,来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