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一个防止电瓶放空的思路,顺带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20-03-31):
为了防止车子长期不用导致的电瓶空电,一般采用的思路是在电瓶的负极接入一个断电开关,我之前也用的这个方案,但是自从有一次因为这个开关松动而导致的行驶过程中全车断电故障外,我就不敢再用了,顺带也给大家提个醒,这玩意最好别用。
但长期不用的放电问题总还是要解决吧,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认真研究了一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然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下是我采用的办法,先说理论在上图。

电瓶负极的总电源开关松动的问题还在其次,虽然也很惊心了,因为这个开关要经过启动时的大电流,那么接触电阻什么的容易导致发热。但是经过我的实测,其实启动电路在平时静态的时候是没有待机电流的,可以在正极的接线盒上逐一查找,在静态的时候有待机电流的回路才是我们动手改进的地方,这个有待机电流的负载一般有1-2路,比如遥控开锁、比如油耗和胎压保持当次里程等等。可以在这里接入一个几十安的继电器或者摸死管(我用的4并的3205摸死管)用这个开关来控制这一路有待机电流的回路,这样就完全切断了电瓶的放电。这里强调一点,对于一些高级车比如BBA等电瓶是不允许断开的。请大家谨慎。

问题来了,一般车上是总负极接地,而常用的N沟道增强型摸死管只有在G电位比S高的时候才导通,这在摸死管接低端的时候很容易实现,但是如果接高端,必须采用另外的独立电源(我用的是一个9伏的层叠电池来控制摸死管通断)现在的想法是要通过ACC或者IG信号来自动实现模式管的通断,也就是是插入钥匙拧到ACC的时候,摸死管接通,拔掉钥匙全车断电。怎么样改进呢?
图片要等会编辑后再上,小声说一句:全车断电有很多数据无法保持,是否采用(个人认为长期比如十天半月可以考虑,至于三两天则没必要了)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因为是原创,希望大家踊跃加分,也能早日摆脱帖子需要审核才能发的囧态,谢谢。

网友:
静态电流大的就是导航。导航单独加个小开关就可。

网友:
长期停车损伤的不光是电瓶,电瓶不值钱。

网友A:
1-2星期内,电压不会掉太快。如果会,就要排查是漏电?还是某些部分待机电流太大?
超过2星期的,断开电瓶负极。
加一个开关,哪怕是接头,就多一个接触不良的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星期内,电压不会掉太快。如果会,就要排查是漏电?还是某些部分待机电流太大?
超过2星期的,断开电瓶 ...

分析得很有道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星期内,电压不会掉太快。如果会,就要排查是漏电?还是某些部分待机电流太大?
超过2星期的,断开电瓶 ...

我是用的摸死管,导通电阻实测2毫欧。

楼主:
这个是我的哈佛H6电池正极的分线盒,实测只有3号线待机才有电流。那么MOS管就接到3号线上即可

网友:
完全没必要,还是得找漏电问题,

漏电分2种,

1.电瓶自己内阻大老化漏电
2.车内电器漏电,

车随便放个30来天都可以一把打着火,搞那么多还不如查查自身问题,免得是个隐患

网友:
为啥不加个10w18Ⅴ左右光能板?

网友:
买个货车电闸不行吗

网友:
加太阳能板是好方法,我正在使用。由于把太阳能板放在挡风玻璃里边了,造成发电电流小,后续考虑增加太阳能板提高充电电流。

网友:
车顶装个太阳能板就解决了也不怎么值钱

楼主:
各位兄弟,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而且目前来说用得还可以。有盆友的车可以一个月不动一把着车,恭喜您这个帖子可以直接飘过。但我还看到还有很多盆友几天或者10天半月停着就歇菜的,这样的情况并不少。对于他们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于装断电开关的情况,我认为这个思路还是改进了不少,而且有一定的防盗效果。

网友:
低端控制用PMOS 可以吧?PMOS比工艺类似的NMOS,内阻要大一些;选功率PMOS应该也就行了

网友B:
行车中断电会出现什么情况,不是还由发动机供电?

网友:
电池有问题得及时换,断电不是可靠的做法。我五年陈的电瓶一个多月没开,一次点火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车中断电会出现什么情况,不是还由发动机供电?

兄弟,这不是我键盘瞎拍脑袋想出来的故障,而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断电开关还仍在我的后备箱了,我到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仪表灯全黑,车子滑行方向助力全无但硬转还能转动,好在刹车虽然硬但还有效果,停车后拧钥匙启动没反应,当时脑子里面全是浆糊。思考了半分钟后想到到关键在于全车没电。问题在电池,打开机舱盖检查发现开关就是松的,拧紧以后恢复正常启动车走人。回家就把开关下岗了。

车启动后断开电瓶我原地怠速实验过,确实怠速运行正常。但有时候理论和实际确实不是一回事,我水平不行,也解释不了。我就知道拆了这个开关后车子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不是我键盘瞎拍脑袋想出来的故障,而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断电开关还仍在我的后备箱了,我到 ...

是不是电瓶断电后,发电机供电跟不上火花塞点火导致熄火,或者是发动机高速运转时监测到电池断电,电源控制进入了某种保护机制,不过这确实太危险了。

网友C:
也在考虑这种方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pmos,今天看到你这个抬高nmosg极电压的方式,实际试过压降没有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在考虑这种方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pmos,今天看到你这个抬高nmosg极电压的方式,实际试过压降没有兄弟? ...

我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一个9伏的层叠电池独立供给GS电压,串一个开关,断开关摸死管也断开了。全车停电。貌似还有一点防盗和防借车的功能。重点是独立的9伏电池不要和车共地。实测4并的3205摸死管导通电阻1.8毫欧左右。过50A电流才4.5瓦的功耗,基本不用散热。这个办法只能手动。
为了实现拧钥匙自动供电,我最近又找了一种P沟的摸死管,导通内阻标称4.3实测3毫欧左右,TO252的封装,正在找PBC 的设计。如果能用4并,目测导通电阻小于一毫欧,过100A都没有压力。

有会画PBC和打板一条龙服务的盆友没?费用照给,顺带帮我做点N管TO263封装的多并PBC 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