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见铁疙瘩PFC?!长城230wATX电源拆解+翻新

楼主(2020-03-31):
因为某些原因,我想高考后再买一台电脑,目前用的这一台还给老爸
这台电脑的原装电源之前被我改成实验电源了,要归还的话总不能缺个电源吧
山寨电源用不得,改可调失败了,干脆做个双输出电源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059
(出处: 数码之家)

SO,到外婆家的旧电脑拆了个230w长城电源

那台电脑的配置,快10年没开机了

打一下防伪标签上的电话emmmm

这个电源有风道设计
pfc装在盖子打开后下面的铁板上

???PFC居然是假的
哦哦哦,应该是起配重的作用

TL431!!!
主变压器个头也挺大的
可惜这个电源不打算改可调

洗洗更健康

胶塞好评

滴“亿”点油

胶纸贴上

高压电容总感觉是假的

拆除一条D型供电线,换成D型+SATA供电线
这样就有2个SATA供电插头了
本来想接显卡供电线,但想想还是算了吧,炸机就不好玩了

电路板不是很脏,检查无虚焊后装回
这散热片好像小了点

短接绿线和GND启动

12v输出
偏低了点??

5v输出

3.3v输出

没有大电阻,负载测试做不了

目前这台电脑的配置是

鲁大师功率估算270w
拆下显卡这个电源就能用了

新电脑打算用I5-9400F 12gDDR4内存
显卡和硬盘、电源,内存条(1条)都直接搬过去
机箱买新的200元,主板套装1849元,加一张无线网卡100元,8G内存条350元
预算3000元

......

网友:
长城也学坏了

网友A:
9400k你发明的?
110主板魔改一一下就能上,不需要买主板,7400还能卖千把块

网友B:
不会是翻新的长城吧,长城不至于搞配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00k你发明的?
110主板魔改一一下就能上,不需要买主板,7400还能卖千把块 ...

sorry弄错了
是i5-9400F
已更正,谢谢提醒
魔改主板?那个主板改不得,还是买个新的吧
而且那个主板太小了,显卡把其他的插口都挡住了,大板比较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翻新的长城吧,长城不至于搞配重啊

PFC的线拔下来照样能用,背面的线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怀疑是这个电源是山寨的

网友C:
我的台机电源是350P4,现在还在服役中,大概3W多个小时了...

网友D:
还真是假长城电源。从电解电容,螺丝,变压器的石棉管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假长城电源。从电解电容,螺丝,变压器的石棉管可以看出来。

而且有一个外壳螺丝孔没有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PFC的线拔下来照样能用,背面的线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怀疑是这个电源是山寨的 ...

我记得我的两个长城好像是真的PF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台机电源是350P4,现在还在服役中,大概3W多个小时了...

我的也是,一直在用,还是带的主力机,完全没压力

网友:
这是假的长城,真的长城用料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E:
长城肯定不敢用假PFC,这个彻头彻尾的山寨货,电容整流桥都缩水的,150W撑死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城肯定不敢用假PFC,这个彻头彻尾的山寨货,电容整流桥都缩水的,150W撑死不到。 ...

没事,反正换电脑之后这个电脑不是我在用,不炸机就行,,

网友F:
我那附近办公电脑都标配额定500瓦电源,上面一个12厘米大风扇,零几年遇到过硬盘坏块严重悲剧,一般是电源余量不够。楼主的牙膏厂CPU是亮点,而我是农企1055T第一代CPU,改一万转风扇,需要时超点频后期视频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附近办公电脑都标配额定500瓦电源,上面一个12厘米大风扇,零几年遇到过硬盘坏块严重悲剧,一般是电源 ...

i5-7400能超频?!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不想烧硬件,扔了它,,,京东上买个台达的,,,用山寨电源硬盘,主板易烧

网友F:
引用 楼主:
i5-7400能超频?!老司机带带我!

网上说英特尔好像有自动睿频,或者驱动可以超点频,但有锁频和温度墙,笔记本电脑还有功耗墙,进一步超频可能得改造主板供电元器件,强刷主板固件等比农企麻烦些。

网友:
省啥别省电源!强烈建议买个新的,航嘉或正品长城入门级的货就行。你这假电源撑死150w输出,一个i5-7400满负荷时间稍长就能干爆了。用这种电源带你这电脑,还不如买筒高档烟花放机箱里点着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说英特尔好像有自动睿频,或者驱动可以超点频,但有锁频和温度墙,笔记本电脑还有功耗墙,进一步超频 ...

频率锁定在3.3Ghz,发热有点大,牙膏厂的散热器压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