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一个变压器,求教电路如何变成直流输出

楼主(2020-03-31):
别人不要的,顺手当了 垃圾佬

用电炉丝测试了一下,功率在50-60W,如何搭电路实现24V或12V的直流输出。

网上找了这个图,可以吗?

D1-D4,C 参数是多少?或者谁给个图加说明
没搭过电路,谢谢

网友A:
已经标明24v交流了,可以用这个电路,不过直流电压为1.4倍约34v左右。二极管一般4007或者桥都可以,电容耐压要在35v以上,最好50v,容量看做什么,一般的2200uf700uf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标明24v交流了,可以用这个电路,不过直流电压为1.4倍约34v左右。二极管一般4007或者桥都可以,电容耐 ...

谢谢
34V好像不怎么用,怎么变成24V或12V,复杂吗?

网友:
取60W, 那么次级电流差不多有60W/24=2.5A,二极管可以用3A 的1N5401,其实还是小了点,余量不大。或者用大电流的桥堆。电容如2楼说即可
初级或者次级再加一个保险丝。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
非常可以。。。。。。五个汉子。。。。。

网友:
弄个整流桥简单

网友B:
整流滤波后,加个3A以上的可调DC-DC稳压板子,即可得到你想要的12或24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滤波后,加个3A以上的可调DC-DC稳压板子,即可得到你想要的12或24V电压。 ...

对,就这个最简单了,一般玩玩都够,调压板挑好一点的,之前买了一个看着输出二极管有点小又加了一个二极管,各种短路大电流还依然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滤波后,加个3A以上的可调DC-DC稳压板子,即可得到你想要的12或24V电压。 ...

谢谢
这个好像有现成的

网友:
直接整流桥加电容就行了

网友C:
看大小的感觉没有那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大小的感觉没有那么大的功率。

谢谢回答
实验数据如下,看来是35W?

二极管用的1N4007,C是35V1000UF。
第一次做这样的玩意,有点意思。
附图:

各位大神,能帮我看看 最大输出功率 大概多少吗?

网友D:
像楼上几位说的整流、滤波之后,用LM317外加一个大管扩流,想变多少伏变少伏,散热片要大,散热片要大,散热片要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像楼上几位说的整流、滤波之后,用LM317外加一个大管扩流,想变多少伏变少伏,散热片要大,散热片要大,散 ...

还用这个变压器吗?还是外接电源。这个功率就那么大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用这个变压器吗?还是外接电源。这个功率就那么大点

那当然要啊,网上搜一下LM317扩流,好多电路图。照着做就行。

网友F:
最大输出功率
长时间使用50W,短时时间使用7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大输出功率
长时间使用50W,短时时间使用70W.

谢谢
怎么看的?次级23V最接近标识24V,是36W,变压器功耗还有2.8W,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当然要啊,网上搜一下LM317扩流,好多电路图。照着做就行。

好的。谢谢!有时间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怎么看的?次级23V最接近标识24V,是36W,变压器功耗还有2.8W,请教一下 ...

一般经验,我是看满载比空载电压降了10%。
如果山寨货线径用小了,或者铁芯品质不好,就估计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