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天天练武功……席梦思塌陷修复作业

楼主(2020-03-31):
用了6年的席梦思最近老感觉睡在坑里……拿走被褥观察了一下,是席梦思塌陷了…而且只有我这边我感觉到了这和世界对胖子深深的恶意呃…这可咋办重新买一个?新的大几千那!那不是我风格!找人修?我这手工达人的称号可是不会答应的!二话不说干起来!第一步…找填充材料!一开始用的是孩子小时候用的地垫
测试之后发现这东西太硬,直接pass…后来我找到了这个
泡沫板!淘宝大把!考虑到我体态这么轻盈…必须得用支撑性能好一些的!我用了2厘米左右厚度的!
测量好床垫厚度划线开工!
黄色的地垫是下料用的,底下的铺的泡沫板才是这次所用的材料剪裁成长条,塞进弹簧的缝隙里,我一共裁了8条这样的泡沫板,试用过以后高出预期效果!

网友A:
我家的也是,都想把床垫扔了直接睡木板了,还是木板睡着最舒服

网友B:
应该弹簧不行了,垫起来还会继续下塌,干脆换个边再垫,等再压下去了,抽掉垫的大家都矮一点也就平了,到时也可以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弹簧不行了,垫起来还会继续下塌,干脆换个边再垫,等再压下去了,抽掉垫的大家都矮一点也就平了,到时 ...

那样会中间有一大片塌陷的……两个人会不由自主的滚到一

网友:
表示一直喜欢睡平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会中间有一大片塌陷的……两个人会不由自主的滚到一

梦里翻个身都跟上坡似的

网友:
天天练舞功要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梦里翻个身都跟上坡似的

是哒……

网友D:
某某床垫不是说睡坏了,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某床垫不是说睡坏了,可以换

这种不是.......

网友E:
重装弹簧,记得零几年刚买席梦思就是太软了,家里亲戚帮忙从新安装弹簧,一直到现在都好好的,出厂的弹簧间距比较大,后来弹簧挨着弹簧装的,现在睡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装弹簧,记得零几年刚买席梦思就是太软了,家里亲戚帮忙从新安装弹簧,一直到现在都好好的,出厂的弹簧间 ...

重装弹簧和再买一个差不多了

网友F:
买那种薄薄的棕榈垫就好,一面棕榈一面薄海绵,有一定弹性还透气,便宜的也就百来块…………我觉得是最好用的

网友:
楼板日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那种薄薄的棕榈垫就好,一面棕榈一面薄海绵,有一定弹性还透气,便宜的也就百来块…………我觉得是最好用 ...

棕的形状保持性非常好,很不错

网友G:
我都是直接把垫子掀起来,把东西垫到弹簧软了的地方然后再放上垫子,感觉还行
我都是用废纸壳子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是,都想把床垫扔了直接睡木板了,还是木板睡着最舒服

年轻就凑合用吧,岁数大了就肯定扔了,我扔过两个都是没坑没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直接把垫子掀起来,把东西垫到弹簧软了的地方然后再放上垫子,感觉还行
我都是用废纸壳子垫的 ...

那样我觉得不舒服,床垫软硬程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直接把垫子掀起来,把东西垫到弹簧软了的地方然后再放上垫子,感觉还行
我都是用废纸壳子垫的 ...

经过一周的使用觉得修复过的床垫软硬程度很舒服,观察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塌陷,初步认定这次的修复是成功的

网友:
现在新版床垫是用钢架绑上高弹包装带,很轻,运动时没有那种弹簧的响声,弹性更舒服。就是不知耐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