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两台不同架构的高频焊台并作性能比较

楼主(2020-03-31):
自已用着的一台变压器90W的BONKOTE-2000A的高频焊台,最近又从咸鱼淘回了一台开关电源,120W的ET-2000,于是拆解作了个比较.通过对比,性能差别还是蛮大的,各位在选择的时候,不妨作个参考.
.BONKOTE-2000A:
1\电路结构:,变压器36V主供电,驱动板CD4011变频方案.双电感.整机重3KG左右, 标称功率90W,感觉真材实料.
2\控制板功能:最高温度设定420/480/540/600度四档选择,最低温度设定200/150/100度三档选择.睡眠温度选择,睡眠时间\关机时间选择.分别从1分钟到240分钟选择.还有温度锁定\密码设置等.
3\手柄高频:高频电压约60V,频率400KH,接近正弦波.
4\性能测试:从室温到320度,用时约20秒.400度轻松融化姆指般大锡块,温降1-2度,回温迅速.
. ET-2000
1\电路结构:开关电源主供电,一个小变压器作控制板及主板前级部份供电.变频方案,因所有IC均磨去表面数字,根据板上元件推测,估计是TL494变频方案,结构类似台式电脑电源,也是推挽式驱动,驱动管外壳带热电!手柄高频电压从高频变压器次级输出.标称功率120W.手感很轻.
2\控制板功能:只能调整温度,其他没有发现.最想要的休眠和自动关机,没有!
3\手柄高频:高频电压约60V左右,频率200KH,方波.
4\性能测试:从室温到320度,用时约35秒,400度可以融化姆指般大的锡块,但温降最高接近100度.也就是在400度融锡的时候,到锡融化掉,此时显示温度是300-320度,然后再慢慢回温.
以上测试是用同一手柄.

下面的图片是BONKOTE-2000A的:

楼主:
以下图片是ET-2000的:

网友:
看做工都很山寨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bakon 2000的有调温,设密码,待机等功能诶,也是120W的,外形和你那个一样,就是牌子不一样,也是开关电源的,内部原件型号好像都有,原来这是方波的啊?那岂不是换一次烙铁芯要调试一次?

网友:
做工比较山寨,竟然工频牛和开关电源组合也是奇葩了

网友A:
误区,接触焊点温度降低多的性能差。其实可能恰恰相反。焊点一开始都是室温,烙铁头接触焊点以后温度要是没变化,和没焊接的区别在哪里呢?其实要看的是功率变化。接功率计,哪个焊台接焊点以后功率增加多,哪个好。

网友:
数字供电开关电源,和模拟变压器混合供电头一次见。看上去都有点偏重,不适合我家里低承重楼房。我买的焊台都尽量选便携式,肯定只有快关电源,没有工频变压器。

网友:
还是T12简单好用。

网友:
前面一个高频老铁是低压的36v公版设计方案,没啥好说的,tb上半成品PCBA都一大堆。看起来测试参数也可以,

ET-2000这个,居然谐振端满载时能推出方波来??居然才200k的频率,涡流效率怎么可能高得起来,感觉就是个半吊子设计。。。。合着就是上了个494推挽ATX隔离电源不整流?,降成本鬼才设计(都是为了省ACDC36v铁疙瘩变压器而降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区,接触焊点温度降低多的性能差。其实可能恰恰相反。焊点一开始都是室温,烙铁头接触焊点以后温度要是没 ...

楼主描述里,第二个,跌落近一百度,回温慢,说明动态响应能力较差。要么温控反馈有问题,要么加热功率回路最大功率上不来,都有问题,总之第二个性能差劲没得洗。

网友:
还是这个好用不过太贵了500左右二合一

网友:
优秀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
高频我只认metcal

网友B(2020-07-28):
@infozx
国产现在有种新品高频bk60/90,缩水成,变压器+主板,没电感,
感觉就是936换个发热芯,这种靠谱么,
我小白只知道,开关电源的,不管t12还是高频根本就不能买,
一定要变压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现在有种新品高频bk60/90,缩水成,变压器+主板,没电感,
感觉就是936换个发热芯,这种靠谱么,比开关 ...

高频发热与电阻丝发热,原理完全不同,效果也差别很大,所以不好直接比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频发热与电阻丝发热,原理完全不同,效果也差别很大,所以不好直接比较.

感谢回复,我没表达清楚,说的就是以下款,主机没电感或我没看到或不认识,电阻丝发热的话此牌子就虚假宣传了,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我没表达清楚,说的就是以下款,主机没电感或我没看到或不认识,电阻丝发热的话此牌子就虚假宣 ...

兄弟你最后买这个了吗?我也感觉它像是电阻丝发热的

网友(2024-01-14):
我也有两个高频,一个变压器的太重没怎么用,拆了开关电源版的拍照

网友:
我的开关电源版长这样

网友(2025-06-21):
这个牛逼,做工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