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比葫芦画瓢修充电器

楼主(2020-03-31):
电动车充电器有个指示灯不亮,比葫芦画瓢,测量芯片3842损坏,更换了一个,指示灯亮了,无电压输出,测量场效应管,输出二极管都好好的,测了一下光耦,和另一个充电器值不同,更换一个拆机光耦,817c就好了。分享

网友A:
这个比较少见,单独坏3842的不多

网友B:
做工明显蓝色变压器的好,修好的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少见,单独坏3842的不多

3842可能没坏,光耦坏了。

网友C:
那个金鸡助焊膏据说是酸性的,几年前我买了一瓶回来网上一查说有腐蚀性一直没敢用,一直都是用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金鸡助焊膏据说是酸性的,几年前我买了一瓶回来网上一查说有腐蚀性一直没敢用,一直都是用松香 ...

应该用蜡烛上的石蜡,熟练后能铜丝先过渡铁丝,再从铁丝过渡铝线焊接。或者无卤素助焊剂,我以前取样过3瓶无卤素助焊剂,焊接电路板没发现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明显蓝色变压器的好,修好的是这个吗?

啊修的就是蓝色的这个啊!我看蓝色的变压器不太好,可是进电端用的整流桥二极管比那个黄色充电器的要粗。而且三极管比那个多了两个8050,成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金鸡助焊膏据说是酸性的,几年前我买了一瓶回来网上一查说有腐蚀性一直没敢用,一直都是用松香 ...

我这个焊锡膏用了大概10年了 确实酸性 焊接的电器超过5年 焊点容易生铜绿 我这个焊锡膏现在存放的都快发黑了 时间太久了但是清洗效果好 18650上不了焊锡用它一下就成,10年前买的3块一盒

网友:
单独坏3842,坏光耦,闻所未闻的故障。。。

lz 不是来发文章骗稿费的吧。。。。

网友:
媳妇电动车的充电器也坏了,跟同事要了一个坏的,准备互相拆借修修。可惜水平不够,一直没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