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我这个固态还有救嘛,主控是2258xt,找过很多个工具,全都只认1024m

楼主(2020-03-31):
不是显示it's not isp mode 就是显示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网友A:
本来想省点事儿,直接传个开卡工具上来,但看着你的负100M币我潸然泪下,唉~
已传百度网盘,拿走不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YSkLmGJYIJg21Yy1vgbAw
提取码:2ol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省点事儿,直接传个开卡工具上来,但看着你的负100M币我潸然泪下,唉~
已传百度网盘,拿走不谢!

谢谢你了,我试试看可不可以。至于m币我也不晓得为毛是负的,明明刚刚创建的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我试试看可不可以。至于m币我也不晓得为毛是负的,明明刚刚创建的账号。 ...

两个颗粒不一样,需要手动设置一下通道和CE

楼主:
和其他工具一样不行,难受

楼主:
这是我另外找到的一个工具,读条会跑几十秒,但会出这个提示,然后固态自动退出rom模式,是我设置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已经没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另外找到的一个工具,读条会跑几十秒,但会出这个提示,然后固态自动退出rom模式,是我设置有什么问 ...

这个是2258H的软件,不用试了,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其他工具一样不行,难受

flash select都选了L06B,120GB是不可能开出来的。容量选AUTO,不要你选。

网友C:
64+32的片子 这肯定是开的BOK模式啊 你选LO6B开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32的片子 这肯定是开的BOK模式啊 你选LO6B开毛啊

十几个工具我都试了一遍,三个固件都选过,时钟频率都试了一遍,没一个可以的,只有我上面说的那个有点反应,其他都是跑5秒就显示not mpisp mod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258H的软件,不用试了,不能用。

麻烦帮忙看看我这个是使用什么工具才能使用开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麻烦帮忙看看我这个是使用什么工具才能使用开卡

是个2246xt的软件都能开这种型号闪存,开不过的原因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2246xt的软件都能开这种型号闪存,开不过的原因自己想。

问过说虚焊?

网友:
你就不能测一下SSD接5V电源的电流吗?不识别常见大电流和极低电流。咸鱼不是几年前,捡漏难度极高,要看运气。别想着遍地捡到开卡就能用的“坏盘”,那只能算出问题的盘,没有坏。如今咸鱼充斥着坏透了的盘,特别是专卖电脑配件的卖家,扔出开卡不能以及能开不能用的坏盘,开卡能用的盘都当好盘换钱了。最常见卖家说“不知道什么情况”、“收到就这样”,百分百到手坏透。能准确说出坏盘情况,而且保证无拆修的卖家已经算好人了。能说真话,代表到手肯定要大修才能用。

网友(2020-10-14):
开卡软件的问题,找个 闪存全的就可以开了!!!

网友(2021-02-11):
开过,我在七彩虹上拆的多,需要选ce布局,不然只能开64G或许就是开不出来,在坛里找找bok双模式的开卡软件选好ce布局直接就开了,软件我开完就被清了,你在论坛找找,能开的

网友E:
跟你的差不多一样 我开出来了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你的差不多一样 我开出来了好像

楼主是2258xt 你的是2258H

网友:
同款,用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S0910A FWS0909A0 Beta 开出来了
原本64G,只能开出15G出来,选大了就通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