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03-31):
拆的监控电源,12V,2A
上面有一个无字8脚芯片,不知道是不是mc34063!

网友:
肯定不是34063

网友:
在高压侧怎么可能是34063

网友:
就是一个开关电源专用芯片,高压端的,肯定不是34063.

网友:
开关电源专用芯片

网友:
MC34063的最高输入电压是40V,不用想就知道不会是MC34063了。如果损坏,你又没有合适的替换芯片,可以考虑用VIPer22A,改动电路来代换它。

网友:
top系列、TNY系列,还有国产的一堆,这种220V的小功率8脚电源IC一堆,
你这个是光耦反馈的,跑一下电路,看一下怎么接的,替换的关键是看你的变压器支持多少频率

网友:
看看这个,像吗?

网友:
34063一般用在低压DC-DC电路里,这个肯定不是34063,也不可会是384X之类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CR6203。

网友:
THX203/SDC603/RM6203/1203/JH8203/TFC718S/LN5R12C/ZR-2604

根据功率不同,选用上述类似型号。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用Vlp22可以改代换。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集成了脉宽调制芯片和功率开关管

楼主:
我是想有个34063做辉光管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