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香港德丰开关修复松下EZT160充电钻

楼主(2020-03-31):
很久前淘的一把松下的老古董充电钻,把手内置7.2V镍铬电池,5档力矩调整。把

电池改为了2节三洋动力电,拆装小玩意力矩非常合适。但原本的镍铬电池漏液后把开关极片腐蚀了部分,用了多年后彻底断了。尝试修复,失败了。

这回,翻出了一个香港德丰开关

比原装开关扳手厚了4mm

配有12V低压保护,不匹配7.2V

7.2V的充电钻,也不干什么重活。把这个开关的其余功能给阉割了,减小体积。

就剩个开关就行了

外壳需要修改一下,测量参数后做好修去部分的标记

修好一侧

合上外壳慢慢修

合身了

原本的电池用螺丝固定的,极片上的开孔钻大些。

全组合好

正反转拨片和固定螺丝不知扔哪个盒子了,先胶带固定一下吧。

网友A:
19大洋的充电钻不香么?

网友B: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钻吧夹头去掉,装个批头主轴,是不是就是个6220神器?另外你那个开关带的保护板被你浪费了

网友:
正反方向切换片没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钻吧夹头去掉,装个批头主轴,是不是就是个6220神器?另外你那个开关带的保护板被你浪费 ...

夹头去掉,装个批头主轴  就是14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大洋的充电钻不香么?

到手16元扭矩偏大,小玩意这把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钻吧夹头去掉,装个批头主轴,是不是就是个6220神器?另外你那个开关带的保护板被你浪费 ...

用2S锂电,保护值不合适。拆下也没扔,留着合适的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钻吧夹头去掉,装个批头主轴,是不是就是个6220神器?另外你那个开关带的保护板被你浪费 ...

还是喜欢用夹头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目测改分压电阻能匹配7.2保护

网友C:
这种电钻不用装保护板的,试验过 ,没力了每节电池2.75V 。。。充电正好 。我用两节三星的动力锂电池改造的,用了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钻不用装保护板的,试验过 ,没力了每节电池2.75V 。。。充电正好 。我用两节三星的动力锂电池改造的 ...

越简单越好,也是感觉没力就充电,不坏电池。

网友:
裸奔,浅用勤充

网友D:
不加充放电保护板?电量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充放电保护板?电量指示灯?

简化阉割版

网友:
正反转不要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加充放电保护板?电量指示灯?

二师兄这裙子太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师兄这裙子太好看了

啥裙子?

网友:
我有两把,正好可以按图索骐

网友(2020-07-09):
博主开关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