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情有独钟 物超所值 乐派LP-A6FM型 功放机

楼主(2020-03-31):
鄙人一直对乐派(LEPY)功放机,情有独钟,这主要是源于此品牌的设计者对音乐精到的理解,也源于鄙人对此品牌一贯的欣赏!几年前,曾经在北京西四电子一条街的实体卖场,购入过乐派830。这次疫情,闲得无聊,再次网购乐派LP-A6FM型功放机。
收到货之后,临时使用一个12伏0.5安的直流电源,接入此功放机,乐派功放机对音乐的表现,尤其对于迪斯科音乐的表现,可谓酣畅淋漓!在组装了TDA7297功放板之后,这次购入另外一款成品,又是一次尝试。
顺便介绍一下鄙人的音响系统:高品质mp3音源→映泰主板板载声卡→foobar2000→乐派功放机→BNTN落地音箱。
堆料有堆料的乐趣,简洁有简洁的乐趣。乐派此款功放机,可谓简洁。34元,邮费6元,总共40元。40元,买不来吃亏,也买不来上当,绝对物超所值!
新机,还很稀罕,这次就不拆机了,以后再拆!
对其收音机接收效果的改进。

网友A:
里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的,还不如拿个车机

网友:
基本就是个山寨玩意,原件说不定都是很一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的,还不如拿个车机

这个是车载功放算了,都转过来吧:

运放是JRC4558。。。

网友C:
这也值得楼主情有独钟啊 不过也好。音响器材发起烧来有破产的可能

网友:
三四十块,这价格可了,数字功放功率够大,推落地箱子无压力。

网友:
x闲着也是,用网购的7.92的功放板加两个2.5的喇叭凑了个出声的东西,必笔记本的好听点。

网友D:
这种都是数字功放,拿来听个响就行

网友:
三个日本电位器就不会便宜了。这用料,能清晰不浑浊,有推力就好了。还价格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如今都这么小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都是数字功放,拿来听个响就行

这个不是数字功放。但这类功放,设计合理的话,效果也是刚刚的。这个就是车载功放没错的了,不过车载功放做桌面功放效果很好的。

网友:
我的第一台功放要是接触过更大的功放就不会觉得他好了

网友:
几年前买了个lp 838,把一个2.1音响改造了。效果很好。电源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
拆机乐园没发拆机帖啊,楼主自娱自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值得楼主情有独钟啊 不过也好。音响器材发起烧来有破产的可能

还有全画幅微单到中画幅相机,三轴稳定器,电影摄像机和电影镜头。苹果三星等高端全面屏快充手机。AMD到Intel游戏主机装机,商务游戏笔记本电脑,索尼微软游戏机steam正版。高级万用表,无刷手电钻等电动工具,热成像仪和示波器频谱仪,光谱仪等工业仪器。菲尼克斯到surefire手电筒。QC到PD和华为SCP等快充电源适配器。望远镜GPS手持机对讲机。猫狗到鹦鹉,蜥蜴等各种宠物,彩色花朵观赏植物。碳纤维自行车CBR摩托车和超跑汽车,瓦片单机锂电池电动车,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充电系统。动铁到静电式耳机,真同轴全频喇叭和甲类功放,提琴钢琴和调音器,电吉他加效果器等各种乐器。乐高科技系列全向轮机器人编程,田宫Tomy高达Hasbro孩之宝到HotToys模型玩具,再到电动车模船模无刷航模,活塞发动机航模,大比例涡喷仿真航模。单线小风筝到精美工艺盘鹰风筝,双线滑翔伞风筝到四线五线特大冲浪风筝。滑翔伞到动力伞,私人螺旋桨小飞机。铝合金到碳纤维钓鱼竿,私人豪华轮船游艇。抓娃娃机和奇趣蛋盲盒。豪华别墅。机械手表,白银黄金铂金翡翠钻石,文玩古董与核桃等。国产变频电器,到戴森等进口变频电器等,国际旅游等,都要最好肯定毁一生到穷五代。对我来说有够用就好,比如自行车选择旋飞花鼓,尽量铁配件便宜,不敢考驾照害怕电子眼扣分,也就不会入摩托汽车,1055T农企主机10年没故障继续凑合用,九几年小时候只弄过纸飞机,到现在没弄过电动航模,最多弄点服务器拆机风扇十字无刷,家用风扇等电器都是机械定频,简单直观好维修,修补件容易找。万用表和手电筒有个几十元够用就好,当作常用生活物品,相机是三分之一英寸小画幅联咏96660公版,高通820百元旧手机等。。。楼主的好像是模拟功放,我比较喜欢省电的数字功放,能出声都不错,功耗低于模拟功放节能环保。

网友:
随便一个低价松下/先锋拆车车机都不错啊,这就是个2路BTL输出的功放。收音机就是听个响的样子。
不过这机器,供电电压提高点也是可以简单玩玩的。纯模拟是这机器的唯一优点。现在的车机都是走DSP的,不管你是用AUX输入模拟信号

网友E:
拆了给大伙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给大伙看看啊!

里面就一个东芝还是什么的数字片 其他都很垃圾得了 我有一个捕鱼机拆的 里面着实不咋地 没有车机来的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车载功放算了,都转过来吧:

兄弟,还要请教一下,TDA7057 datasheet 说,只有 2x8W 。产品说明书为什么说‘2x15w’?

网友:
车机自带的功放,比这个功率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