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翻出一盒机油封存的轴承,然而都卡死了

楼主(2020-03-31):
这盒轴承应该是上古时期的产品,但是一直是机油封存,从机油里捞出来看上去完好如新,应该比油纸包更靠谱。然而……
这一盒轴承竟然全部呈现卡住的状态,只能轻微晃动,根本转不动。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油凝固变干了。
上点松动剂  或者用煤油汽油洗一洗。

或者用开水煮一个试试。

网友A:
机油凝固了,放到柴油里洗一下,或者喷点WD40

网友:
正常! 这是封油凝固了。

跟新枪一样,开水煮、晾干、上机油即可恢复使用。

网友:
机油也是有保质期会变质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汽油里面洗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油凝固了,放到柴油里洗一下,或者喷点WD40

正解!这个办法最好!

楼主:
擦干机油,泡了一夜的WD40,都恢复了
感觉轴承封存应该是用润滑酯啊

网友:
没问题,东西收拾收拾还可以正常使用,有煤油用煤油,没煤油用柴油,或者什么论坛神油之类的把原有的润滑脂清理干净重新上新的润滑脂

网友:
洗干净,擦干净,上黄(润滑)油,搞定~

网友:
用化油器清洗剂或者是柴油、煤油洗洗就好了

网友(2020-07-01):
引用 楼主:
擦干机油,泡了一夜的WD40,都恢复了
感觉轴承封存应该是用润滑酯啊

试试硅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