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组装一个T12玩玩

楼主(2020-03-31):
看好多大神说t12好用,再加最近比较清闲,败了一个金老师金向维家的套间组装一个T12玩玩。
作案工具,40w电烙铁一个
这是后边线有点乱渣渣焊工
主控板,金老师家的,支持jbc
外壳弄点青稞纸绝缘,怕炸。
这是以前买的24v8a电源不知道功率足不足
打码了怕广告,借用的商家的图片
家里没有合适的胶贴的以前撸的网红胶,不知道绝缘咋样
就是这个胶大家看看行不行
塞到壳子里边这样很紧凑,18cm的壳子满了,最后烙铁坐的线短了一点不想拆了太麻烦剪开接了一段。
最后成品这样,挺好看
这是后边自己加了两个插孔,可以插休眠烙铁坐,也可以外接电源。
最后成品没有炸,哈哈,就是图片是反的怎么也正不过来。
等以后在败一个jbc245头子玩玩。

网友A:
老铁,烙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烙铁呢??

手机编辑的没保存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做一个可调电源白光一体机

网友B:
很漂亮,能给个链接看看吗?谢谢

网友C:
24V8A电源,这快200瓦了,烙铁和控制板没问题吗?

网友D:
和我做的有点像,前后都是内六角螺丝

网友E:
用8a电源?貌似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8A电源,这快200瓦了,烙铁和控制板没问题吗?

控制板介绍说可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做的有点像,前后都是内六角螺丝

哈哈,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能给个链接看看吗?谢谢

板子是戴维工作室,某宝店铺。电源直接某宝搜24v8a前几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8a电源?貌似没必要吧

手头刚好就这一个电源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V8A电源,这快200瓦了,烙铁和控制板没问题吗?

这个。。。,建议找本模电入门书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8a电源?貌似没必要吧

通用控制板的话,jbc245的要8a,直接换手柄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戴维工作室,某宝店铺。电源直接某宝搜24v8a前几个就是

三合一通用控制板吧,直接24v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