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一个比较廉价的51单片机方案电压电流表头

楼主(2020-03-31):
最近做项目要个MBUS总线供电的表头,买了几个数码管的测试,太玩具了。电流根本就不准。
看到某宝有人在出售1602屏的方案,感觉方案还可以,项目上用了觉得好用。当然,使用地方与下面的不一样。
既然标题是开源的,就开源到这里。可能有损JS利益,但是宝贝标题不就是开源。
看到论坛里喜欢捣鼓可调电源,就随手改一下,画成一个TL494的控制器。
表头重新LAYOUT一下,加上两个数字电位芯片去控制494的2脚与15脚电平。
此表头可以用在TL494的开关电源改可调等用途上。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代码里有双向的,也就是可以显示充进去与放出来的库仑信息。精度很高。足以达到一般万用表级别了。
一定要小数点多少多少个字,就算了吧。

源码

PCB

PCB

PCB

PCB

网友(2023-11-04):
引用 楼主:
SPO8是两个数字电位器,通过按键用于向494输出电平控制调压调流的。

楼主你好  两个SPO8芯片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2021-07-18):
能加个电压保护设置的话就能给电池组放电用,到设置电压自动停

网友(2021-04-30):
楼主大神能发个原理图吗

网友(2021-01-23):
下载了打不开。楼主能给个直接打板的文件吗?还有bom表。谢谢 939606813@qq.com

网友:
STC15W4K32S4单片机,下载看看。

网友:
楼主你好   两个SPO8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2020-10-26):
楼主,可以把文件存到网盘里,把网盘链接放在压缩包里,

网友:
很不错 楼主无私奉献 值得学习

网友(2020-09-22):
新版网站下载分太多了,楼主能否放个网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胡说好吧,什么两元,只是额外再给作者2代币而已。
代币和RMB能一样吗,我这3000多呢,全给你你给我换30 ...

现在白眼狼多。

网友:
数字电位器100阶的精度有点捉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刻块板试试看,只是不知道左边的2个8脚贴片是干嘛的,有个原理图就好了 ...

SPO8是两个数字电位器,通过按键用于向494输出电平控制调压调流的。

网友B:
好东西,刻块板试试看,只是不知道左边的2个8脚贴片是干嘛的,有个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发个网盘地址呗

网友:
不错正需要。包太多,发个网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