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 DALI LED 電源

楼主(2020-03-31):
這個來自波蘭 Helvar DALI LED 電源做工非常不錯,耐何沒有DALI 控制器只能當普通LED 電源.

网友A:
做工的确很好,那个控制器是不是用个波段开关和电阻自己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的确很好,那个控制器是不是用个波段开关和电阻自己做就行了?

我想不行,要行software來設定

楼主:
打算買這個來試試,但是價錢不便宜。。。

网友B:
做工不错。越来越复杂,坏了没法修,只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買這個來試試,但是價錢不便宜。。。

让我想到了闭源大疆航模毁一生,无刷电调好像不是普通PWM,出点问题只能等售后和花钱,开源飞控自己解决容易些,花的价钱低于大疆。尽量想办法做一个,不行租一个,再不行只能买专用配件,尽量买厂家直销,避免中间代理商回扣。

网友C:
品牌是芬兰的,波兰制造。现在欧洲的那几个大牌照明产品设计和用料越来越没有早期欧洲的风格了

网友:
有两箱这种电源,没有主机,耍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品牌是芬兰的,波兰制造。现在欧洲的那几个大牌照明产品设计和用料越来越没有早期欧洲的风格了 ...

因为PhilipsOsramGE利润太低干不过MADEINCHINA人家都转业不干了。现在就剩些二线国际品牌在和国产玩。。。

这个Helvar还算品质不错的,保留了欧洲人的风格,跟奥地利Tridonic类似。DALI基本欧洲市场用的多,其他地方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不行,要行software來設定

那个Switch Congrol应该也可以实现简易调光。就是把AC通过一个按钮开关接到DALI口上,长按短按应该可以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Switch Congrol应该也可以实现简易调光。就是把AC通过一个按钮开关接到DALI口上,长按短按应该可以调 ...

嗯這個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越来越复杂,坏了没法修,只能换。

貴買貴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为PhilipsOsramGE利润太低干不过MADEINCHINA人家都转业不干了。现在就剩些二线国际品牌在和国产玩。。 ...

只是退出传统照明这种低利润的业务,特种照明事业人家还是有技术优势的也并没有退出。就拿楼主拆的这个Helvar电源来说已经没什么欧洲风格了,这些欧洲大厂早期生产的镇流器/电源(低端的普及型产品除外)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里面的电感/变压器类的零件基本都是用EPOCS & VOGT的,楼主拆的这个电源里面的电感和变压器满满的“亚洲风格”,就那个共模电感还有点欧洲的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退出传统照明这种低利润的业务,特种照明事业人家还是有技术优势的也并没有退出。就拿楼主拆的这个He ...

确实,以前用VOGT的变压器和EPCOS的电容多。但十年前用VOGT都已经很少见了,退出很早。至于这个,虽然写的是MADE in Poland,好像Helvar在苏州有个工厂和研发,估计也是苏州设计的。

网友:
这LED电源做工看着不错,用料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