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和CM211-2刷机(MV300芯片)朝歌代工拆机TTL破解固件

楼主(2020-03-31):
魔百和CM211-2(MV300芯片)朝歌代工拆机TTL破解固件

注意:该固件只适用于朝歌代工的CM211-2(MV300芯片)的盒子,且不区分是EMMC闪存或NAND闪存,均可通刷!其他代工或芯片的设备均不支持,刷机前请确认设备匹配,否则刷入将会变砖等!后果自负!

如何识别是不是朝歌代工呢?
翻过来看下盒子底部,看看是否有标识YS、CH等英文字母,如果什么标识都没有,那么就是朝歌!

刷机前需要准备:
1、电脑
2、TTL串口线
3、U盘
以上设备缺一不可!

固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JWbxDS55h2zo8owMWFzg
提取码:76ta

高速下载地址:点我立即下载,推荐用迅雷等第三方工具下载,速度较快。

更多运营商机顶盒破解固件下载,百度搜索“小白刷机网(xiaobaishuaji.com)”

刷机方法及各种详细步骤均可参考CM201-2的教程,原文:https://www.znds.com/rom/jq/124593.html

1.首先拆开机顶盒,先取出底部的两个胶垫,然后再用小型十字螺丝刀,取出里面的两颗螺丝,最后撬开机顶盒的外壳,取出面板。

2.下载好刷机包,复制recovery.img、emmc和update.zip固件包到U盘根目录下,然后U盘连接盒子USB接口。

3.准备USB转TTL板子和线,接好TTL针脚,看下图接好线:

4.插入ttl线的USB接口到电脑之后,需要大家先安装ttl的驱动,驱动安装完成之后,右键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COM"X"(X就是最后位数字)——属性——端口设置——改为“115200”——确定;

5.打开putty,按图中提示设置即可,COM后面的数字按照自己电脑的数字输入即可;

6.通电后开始跑码,可以看出该盒子是NAND闪存。

注意:拆开盒子也可以看到,带针脚的就是NAND闪存,不带针脚的是EMMC闪存,但有一种不带针脚的佰威也是NAND闪存。

接着输入以下命令:

cd mnt/sda/sda1   sda1为U盘实际识别名称为准,自己TTL查看

dd if=recovery.img of=/dev/block/mtdblock2

dd if=recovery.img of=/dev/block/mtdblock3

dd if=emmc of=/dev/block/mtdblock4

reboot

这里顺带提一下,如果是EMMC闪存的机顶盒,就输入以下命令:

cd /mnt/sda/sda*

dd if=/mnt/sda/sda1/recovery.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recovery

dd if=emmc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misc

reboot

所有命令输入完毕后,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然后选择“apply update from external storage”选项,再进入U盘上的update.zip进行更新,运行完毕盒子自动重启。

网友A:
看的有点迷糊了。
外壳应该是朝歌代工、丝印版号为8273的CM201-2,可是内部的板子又不像8273,软件信息更是2G内存的211-2(8273只有1G内存)。
我想问问楼主,外壳、内电路板、软件系统信息,这3个图是否来自同一个盒子?

网友:
这个是8270的板子吧  和我的一样

网友(2020-05-06):
引用 网友A:
看的有点迷糊了。
外壳应该是朝歌代工、丝印版号为8273的CM201-2,可是内部的板子又不像8273,软件信息更是 ...

杂合在一起的

网友:
我手中的这台ADB已经封了

网友:
这个软件,没有语音遥控功能

网友(2020-10-14):
看看怎样刷呢,感谢了!

网友(2021-01-19):
M8375的能刷不 ?

网友(2021-06-06):
2021年开始 M8375的板子开始进入用户手中,之前的刷机固件都不能刷了

网友:
学习一下,走过,希望出更多的好用的国产机顶盒

网友B:
我的也是8375盼固件 早点出来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8375盼固件 早点出来

我的板号也是8375,找不到刷机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