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Teclast台电锋芒PRO-64GB简拆短接量产提取原厂固件-这盘很“奇妙”

楼主(2020-03-31):
前述:
一共前后买了三个64GB锋芒U盘,每个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元,全是主控3268+三星UFS。其中一个到手就量产了,原速写入40MB-50MB左右,读取100MB-110MB左右,加Force DDR量产后,速度上升了一些,SMI不支持UASP加速,但Win10下测速曾经一次最高写入70MB-80MB左右,读取130MB-140MB左右,XPWin7下速度稍低一些(用另外一台PC-Win10原生USB3.0测试,转接卡速度低一点,以下截图基本上都是XP下量产的图片,因为折腾时间较长有的没有截图)。量产之前原厂坏块114,量产之后坏块减少至26,容量扩充了一些。

现象:
非常奇葩,其实细想也不奇葩。量产工具前后用过不少于6个版本,包括融合版和单版与高低版新老版,采用的方式高格和低格,量产次数至少几十次。反正就拿这个盘玩,如果玩坏了就扔掉。疫情期间,没法售后。
量产很容易,成功率非常高。但实际应用测试之中问题不断:或者丢盘,或者无法格式化,或者无盘符插入,或者失去驱动,或者USB3.0变身USB2.0等等,但都不丢数据。量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是:变化不断,或者呈现64GBMLC变成128GBTLC,或者坏块几百上千数,或者在容量原始设置状态下容量减半至32GB,甚至到16GB。超级撩人心扉。

过程:
先论坛里打包版的高格,量产时间很快,大概120S左右(如果量产MLC64GB变成TLC128GB的话,再次量产则需要3000S-4000S的时间,不管是否打开PRESCAN),成功后软件测试速度上来了,马上进行跑圈测试,一般都是先H2testw走一遍,再后Urwtest跑一次,都没有问题,然后再拷贝几部电影看看,MD5校验加随意观影,均正常。实际观察使用几天,如果没有问题,基本就算过了。

第二天,插上U盘,出问题了,找不到驱动,拔出再插,显示盘符,不能格式化,再来很插一次,什么都木有,歇菜了。换端口,前置U3换后置U3口,还是出现问题,故障是随机的,再换HUB连接,依然如故。换另外几台电脑,换操作系统,结果都一样的。有时候插入正常,可以打开,而复制文件的时候,就掉盘了,或,打开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U3.0变成U2.0。总之,有什么来什么。有心理预期,因为高格嘛,F如果品质不好,难说,即使跑圈过了也不代表可以正常使用多久。
马上换量产版本低格,包括后来N多次低格量产,量产时间4000S-9000S都有,每次量产都能成功。量产完成之后,先测速,再跑圈,实际复制文件删除文件,有几个结果:要么很正常,要么使用之中,掉盘,要么不识别,完全看U盘的“心情”。但测试大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使用之中。这其中,还有一些现象,在量产工具设置一致的情况下,量产成功之后,容量减半32GB,甚至容量变成16GB,或者,变成128GB的TLC。为了测试问题,在版本一致设置一致的情况下,连续三次量产,每次都结果不一。还有就是,量产成功之后,最多连续跑圈5次,都不出问题,结果使用就出问题。手上已有很多优盘,也经常量产,这种现象第一次遇到。
为了找到原因,先软后硬,换版本,调设置,重复量产,把能设置关联的,预设Pretest,预扫Prescan,ECC,速度,容量原始、定容、固定,增加坏块比例,ISP,CID,取消DDR,电流,总之,都过一遍,结果都会出现以上一些故障,只不过有时候连续几天都正常,再过两天,又出现了,大多是掉盘。其间,风扇直吹过,端口更换过,都一样的货色。
后来,低格不行,再来换高格版一次,结果直接变砖,插上没有任何反应。

拆解:
正好可以拆解了,看看硬件有什么问题没有,接触是否完好。无损拆解很容易,一把小的扁平螺丝刀按压就可以抽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一下,表面上看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主控是SM3268P,48脚位,支持4CE,有的坛友的是3268M,64脚支持8CE。

三星UFS闪存-UFS153球64G字库KLUCG4J1CB-B0B1-MLC UFS2.0 64GB 11.5x13x1.0

3268短接再插入USB口,识别正常了。

如果主控没有瑕疵,主板没有问题,F品质尚可,接触没有不良,发热不大,那可能就是量产工具版本ISP的问题。分析了一下,有几次量产之后,曾经连续几天都可以正常使用,且发热也不大,基本可以排除硬件的故障,当然也可能F品质不太好。那软件上,就只有量产工具版本及固件了,都说台电的固件很奇怪,量产后容易出现问题,试试提取原厂固件看看吧。从另外一个没有量产的64GB里提取。提取如下:

选定删除无效垃圾代码

替换BIN

上电再量产,一次成功,固件版本变了,又是测速,又是跑圈,又是复制文件,搁置两天再测试,没有问题。

再分析下,新买的U盘,到手坏块数量是114,量产后就减少了(最少26,依据设置,偶有35也有过),这有点问题,必定,厂方的量产是批量的,要求也应该是严格筛选坏块,稳定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速度。所以,还是必须找出坏块。ECC设置,4-12都测试过,不管数值高低,坏块基本无变化,只有某次选择6,坏块突然变成几百个,但还是没用。Erase all block再加Erase good block,不行,坏块不变。Erase all block+55AA原始直接量产,还是26,定容,53个,85个,91个,101个等,最后系BIN定量搞定(这里还有一个奇异状况,如果设定容量减少太多,却不一定通过甚至坏块几百上千),经过计算,参考其他两个U盘,最后114搞定。至此,无论怎么玩,怎么测试,怎么实写,怎么乱搞,最极端的搞法还故意运行之中强行拔出然后反复插拔,都再没有出现异常情况了。成功后十多天了,每天试试,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速度上写入比出厂高一些,读取降低了一点,但都比不上曾经量产此U盘成功后最高的一次测速。

曾经量产通过,实际使用不能过的设置。

最近,想用另外一个最新的固件再玩玩,强制选定ISP再次量产加BIN定量,成功后,已有两三天了,暂时还没有出现问题。现在还在观察之中......

测试跑圈

总结:
这个优盘前后折腾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搞定。最大的感受就是U盘要稳定才是最重要,速度其次。如果要兼而有之,那就碰运气看这个优盘的品质了。
台电的U盘,如果可以正常使用,最好不要量产,特别是UFS的盘,除非买的U盘F品控非常好,坏块较少,随意量产,可能问题不大。
台电的U盘,如果量产后,坏块变少,一定要注意了,切勿保存重要文件,莫名其妙的问题可能随时出现。这个U盘,最初始低格量产成功后,连续测速,实际拷贝,跑圈多次,都可以通过,也许这一天都没有问题,放置一两天后,可能又会出现问题,会搞得你吐血,呵呵。
台电的U盘,固件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测试过,以最新版本v70-6为例,量产工具默认选择的固件版本,我强制点选了另外一个ISP固件,当然是和原F与ID相关联的,依然通过,使用上也没有问题。但原厂的固件加坏块数量相同的量产确实是使用这么久最稳定的。
针对这个U盘,量产工具的版本在同一设置一致的情况下,速度有一点变化,经过测试这个优盘那个单版高格后速度最快。低格方式可以识别正常量产的情况下,区别不是太大。版本太低没有固件支持不识别。
有的量产版本,在设置原始容量的情况下,抓取的坏块多一些,但不能达到出厂的块数。坏块数减少量产后容量增添,但极不稳定。量产可以备份原厂坏块数,重新量产可以对比坏块数值与位置。
开启强制DDR后,速度确实快一些,不过,发热也稍大一点,稳定性基本没有问题。
SM驱动支持的操作系统,量产基本无异。不管是原系统还是VHD或者RAM。
这个慧荣主控U盘可以随意玩,只要硬件不死,就不会有问题。

操作系统的测速比较:

XP

WIn7

Win8.1

Win10

此盘使用过的其中一些量产工具及提取的固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XZDKASTSD0NA4ZzDg_Nrg
提取码: yq3u

有坛友问及提取原厂固件:
2新U盘,没有量产之前,插入USB口,然后打开量产工具,点击扫描USB-scan usb
3点击盘位,出现dialog对话框,然后关闭。这样会自动重生ISPChecksumRead.bin这个文件
5再导入一个量产工具默认的ISP版本,作为对照参考。
6以C32Asm为例,左边序码位,查看默认版本最后一位的代码,中间数据不用管,右边对照搜索最后一位相同字符串,一般最后面的全是000000...之类的基本无用。然后对照删除即可。
7固件大小可以参考,比如这个版本的固件大小为153 KB (156,672 字节)
8量产版本不同,固件大小不一,如集合版为151 KB (154,624 字节),所以,哪个版本提取的固件最好就用那个版本量产。
9量产工具正片和黑片的固件不能通用。

今天正在回复坛友,闲时又把前几天量产成功后的U盘插上看看情况,结果就出问题了,变身TLC128G,固件丢失。前两天每天上电检测都还是正常的。这个固件版本是量产时指定选择,量产工具自带,非默认固件,也非原厂固件。看来还得重新刷入原厂固件。

网友:
纠正一下,这上面的三星UFS不是BGA153,是BGA95的,BGA153的UFS只能上SM3350

网友:
请教一下,台电原厂固件,怎么才能提取出了呢?

网友:
好像在某部落看到过这类操作

网友:
之前是哪个说量产减少坏块还比厂家牛逼的

网友:
这个盘包装日期是多少?我64g是12月3号非正片ufs,检验文件存了3个月,检验没问题,没出现过掉盘情况。。。低格选r1219那个版本。。有个32g的ufs推拉壳用了一年都正常,很稳定,速度85/130左右

网友:
我手里大概十几个台电ufs的。32g和64g都有,需要固件可以私聊我,有高格和低格2版本,你可以再测试下

网友A:
大佬从哪买的这么便宜?不会是咸鱼吧?

网友:
楼主研究的很详细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网友:
好腻害!最佩服的是楼主的逻辑性。要是我,这么折腾,几次下来就蒙圈了。手里也有ufs的盘,一直就没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从哪买的这么便宜?不会是咸鱼吧?

之前有过特价,29.9,加上淘宝特价版或者一些红包能干到25左右,狠点的10多块都可以

网友:
我手上有三个台电的锋芒,一个是32G的老锋芒,一个是64G的锋芒PRO,另一个是劣化版的幻影X 64G
都是3268+UFS

我倒是关心的是怎么开出128G出来,TLC容量翻倍比MLC更爽,我喜欢容量大

网友B:
我也想问一下,原厂固件如何提取的,是按容量153KB,把后面的代码都删除吗?

网友:
我这几天在京东买的几个64G1月8日、9日批次全是3268加三星UFS 8CE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一下,原厂固件如何提取的,是按容量153KB,把后面的代码都删除吗? ...

不是按大小哦,我的3267U盘已经刷死了,量产工具不识别了。短接还没搞好,今天继续,实在不行就拆了清空颗粒。早知道就直接拿颗粒在测试架研究了,用另一片颗粒实验成功了。

网友:
这种量产工具只能在XP系统上使用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厂固件提取方法

网友:
昨晚提取固件刷死的3267+9ddl,已经短接救活了。找酒精擦擦,原来有焊油接触不良,没短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按大小哦,我的3267U盘已经刷死了,量产工具不识别了。短接还没搞好,今天继续,实在不行就拆了清空 ...

我用winhex做了比较,提取的固件和量产工具中的固件差距很大,头是一样的,尾部根本抓不到,没有一样的地方,不知道从哪删除。

网友:
有一个锋芒128的 SM3269AB 加闪迪453C95937A51  本来还想着量产了,这样看还是继续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