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哪位大神有SM3267AE的HY16nm-ISP!新做的优盘总是失速!

楼主(2020-03-31):
使用量产工具可以开出来,但是总是出现失速!如图:
显示2.07M/S实际上已经失速不动很久了!

开卡工具显示是用的20nmISP,找了5个工具都是20NM,
但是这个芯片这里却显示16NM,所以我一直怀疑失速是ISP不是很兼容造成的,失速也问过群友,有群有说要低格,我试过低格,方法无效,开出来依然会失速,也有群友说这是海力士的锅,芯片漏电!!!
我现在是怀疑ISP不对版造成的也不知道具体是啥原因还望请教大神赐教!如有16NM MLC海力士ISP更好!

网友A:
有什么奇怪的,L95B颗粒用的L85C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奇怪的,L95B颗粒用的L85C固件呢

能用不出问题也就罢了关键是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不出问题也就罢了关键是失速!

掉速跟闪存有关,跟固件没关系,这个都是工具自动选的固件,如果固件不对,直接卡格式化甚至你根本就不能写

网友B:
我做过同id的颗粒,没有问题哦,你这应该是闪存问题吧,同id 3260 3261 3267 917我都试过,当然917是废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同id的颗粒,没有问题哦,你这应该是闪存问题吧,同id 3260 3261 3267 917我都试过,当然917是废柴 ...

那算了不折腾了,同一块SSD上拆下来的,做了2个U盘都出现掉速!

网友C:
这个颗粒我双贴3281写35读200,在3267上不至于这么惨的,抽空我帮你量产下试试,加我qq或微信。

网友(2020-05-06):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我双贴3281写35读200,在3267上不至于这么惨的,抽空我帮你量产下试试,加我qq或微信。 ...

老哥,PFH07 镁光白片 能用3280或者3281的主控板嘛,现在是SM3267AB的主控